渣浆泵的常见故障及解决方案

楼主(2021-11-20):
1. 渣浆泵无法启动

常见的原因:填料太紧、叶轮被杂物卡住;泵轴、轴承绣住;泵轴弯曲。

解决方案:先检查电源供电情况,其次可以放松填料、疏松引水槽;拆开清理杂物、除锈;校正泵轴。

2. 渣浆泵不吸水

常见原因:泵里有空气、吸入管路系统进气、轴封处进气。

解决方案:增加一些排气措施,增加密封性,保证轴封处水量和水压。

3. 轴承过热

常见原因:电机轴与泵轴不同心、联轴器弹性垫损坏、油不干净或油室进浆。

解决方案:调整电机轴与泵轴的同心度,更换弹性垫,换新油并防止油室进浆。

4. 震动有噪音

常见原因:轴承损坏、供浆量不足导致泵抽空、吸入管路或叶轮堵塞。

解决方案:检查更换轴承,增加供浆量或关小渣浆泵的出口阀门,调节泵的特性使之与管路特性相匹配。

5. 电动机过热

常见原因:电压偏高或偏低、电动机长时间过载运行、电动机接法错误。

解决方案:调节电压,限制启动次数,正确选用热保护,按电动机的上标定额使用,检查电动机的连接。

渣浆泵的使用不能等出现故障了才去修理,在平常安装使用时就要注意维护。比如更换轴承时一定要用正规产品并保证轴承组件内没有灰尘,保证泵组件和管路系统安装正确且畅通,随时调整填料的松紧程度等。

二手渣浆泵https://www.kjzj.com/second-hand/27-128-0-0/

石料破碎设备https://www.kjzj.com/product/7-0-0-0/

二手螺旋溜槽: https://www.kjzj.com/second-hand/15-187-0-0/

网友A(2022-11-25):
跟一些游泳池水泵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