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昆仑通态手机端连接手机vpn设置

楼主(2021-11-20):
MCGS 昆仑通态手机端连接 手机vpn如何设置

网友A:
1、可以按着提醒来处理:最下面的弹窗 已经提醒,先修改下 “VPN程序”允许 “关联启动”;

2、可以在手机类似的路径:“设置”-》“应用”(权限管理、默认应用、应用分身)-》“权限管理”   (我的手机是华为Mate,不清楚其他手机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