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SMART软件安装故障解决

楼主(2021-11-21):
西门子S7-200SMART 软件安装比较容易,但是也存在一些同学反映过自己出现安装错误等问题,在这里黄工给常见的问题做了一个统计,大家在遇上这些情况的时候可以根据这篇文章的指示进行操作,从而顺利的安装上软件。

一、第一种常见情况是安装软件提示安装中止,显示报告 DLL 函数调用失败 ,如下图:

黄工手把手教你如何解决西门子200Smart软件安装故障

处理 方法:

(1)点击电脑左下角开始选项 ,选择 运行,输入 “regedit ”, 按下回车后打开注册表编辑器 ,如下图:

黄工手把手教你如何解决西门子200Smart软件安装故障

(2)在注册列表信息中找到下面的路径文件: 找到下面的路径文件:

HKEY_LOCAL_MACHINE \SOFTWARE \Microsoft \Windows \CurrentVersion \Uninstal l\InstallShield_{6BA8BB2D -F711 -43F9 -A5D1 -F2182C26BB6D}

(3)在右边 的框图 内双击 “UninstallString ”复制数值据里的内容,如下图 复制数值据里的内容,如下图所示。

黄工手把手教你如何解决西门子200Smart软件安装故障

(4)点击电脑开始选择运行, 在运行里面粘贴之前复制的内容,然后回车然后回车 ,如下图:

黄工手把手教你如何解决西门子200Smart软件安装故障

(5)回车后系统如下对话框, 点击确定 ,如下图:

黄工手把手教你如何解决西门子200Smart软件安装故障

(6)找到以下路径,重复 4-7的步骤。

HKEY_LOCAL_MACHINE \SOFTWARE \Microsoft \Windows \CurrentVersion \Uninstal l\InstallShield_{6BA8BB2D -F711 -43F9 -A5D1 -F2182C26BB6D} HKEY_LOCAL_MACHINE \SOFTWARE \Microsoft \Windows \CurrentVersion \Uninstal l\InstallShield_{C1081F1C -BDFA -4F 65 -BE40 -931C2917EC9F}

(7)确保 STEP 7 -Micro/WIN SMAR T的安装目录已经被彻底删除。

注意:上面的 册表文件夹并不一定全部都有,对可以找到进行相应注意:上面的 册表文件夹并不一定全部都有,对可以找到进行相应注意:上面的 册表文件夹并不一定全部都有,对可以找到进行相应操作,没有的文件不需要理会就可以了。

对于 WIN7 64 位的操作系统,相应注册表路径如下:

HKEY_LOCAL_MACHINE \SOFTWARE \Wow6432Node \Microsoft \Windows \CurrentVers ion \Uninstall \InstallShield_{2C62E69E -D92D -4888 -9F01 -A3E9A9FEB1A5}

HKEY_LOCAL_MACHINE \SO FTWARE \Wow6432Node \Microsoft \Windows \CurrentVers ion \Uninstall \InstallShield_{6BA8BB2D -F711 -43F9 -A5D1 -F2182C26BB6D}

HKEY_LOCAL_MACHINE \SOFTWARE \Wow6432Node \Microsoft \Windows \CurrentVers ion \Uninstall \InstallShield_{C1081F1C -BDFA -4F65 -BE40 -931C2917EC9F}

(8)若无法处理,建议重装下系统。

二、安装 2.2 版本软件时出现如下图提示错误(目前最新版本V2.5)

黄工手把手教你如何解决西门子200Smart软件安装故障

解决 方法:

(1)确定电脑上是否安装PC access SMART 的软件, 如果安装有则需要先卸载该软件,然后再进行安装

(2)若未安装 PC access SMART 软件 出现 该问题 ,可能是原来安装软件不成功造成

打开 注册 列表 编辑器, 然后 在“ 编辑” 菜单 中选择 “查找 ”,在查找 目标 中 查找 “202.0.174.1 ”,点击查找下一个选项进行查找, 如下图

黄工手把手教你如何解决西门子200Smart软件安装故障

(3)删除查找到的和 STEP 7 TEP 7-Micro/WIN SMART Micro/WIN SMART Micro/WIN SMART 相关的注册表条目 ,如下图 所示:

黄工手把手教你如何解决西门子200Smart软件安装故障

(4)若按照以上方法无法解决, 建议重新安装操作系统

三、 STEP 7 -Micro/WIN SMART 软件在打开时报错“停止”怎么办?

在一些盗版或 GHOST WIN7 32 GHOST WIN7 32GHOST WIN7 32 GHOST WIN7 32 或 64 位操作系统,打开 位操作系统,打开 位操作系统,打开 STEP 7 STEP 7-Micro/WIN SMART Micro/WIN SMART 软件时有可能会提示“ MWSmart Executable has stopped working MWSmart Executable has stopped working MWSmart Executable has stopped working MWSmart Executable has stopped working MWSmart Executable has stopped working ”错误, 如下 图所示

黄工手把手教你如何解决西门子200Smart软件安装故障

处理 方法:

(1)点击 开始 菜单 选择 运行 选项, 在该运行 选项 中输入 “gpedit.msc gpedit.msc
gpedit.mscgpedit.mscgpedit.msc ”

黄工手把手教你如何解决西门子200Smart软件安装故障

“本地组策略编辑器”, “本地组策略编辑器”, 在弹出的“本地组策略编辑器”窗口中,打开 在弹出的“本地组策略编辑器”窗口中,打开 在弹出的“本地组策略编辑器”窗口中,打开 在弹出的“本地组策略编辑器”窗口中,打开 在弹出的“本地组策略编辑器”窗口中,打开 在弹出的“本地组策略编辑器”窗口中,打开 "用户配置 \管理模板 \"开始 "菜单和任务栏,并导航到“不保留最近打开文档的历史 菜单和任务栏,并导航到“不保留最近打开文档的历史 菜单和任务栏,并导航到“不保留最近打开文档的历史 菜单和任务栏,并导航到“不保留最近打开文档的历史 "。如下 图所示:

(2)双击“不保留最近打开文档的历史 双击“不保留最近打开文档的历史 双击“不保留最近打开文档的历史 ”,并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 ,并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 “已禁 用”,然后 点击 确定, 如下图 所示:

黄工手把手教你如何解决西门子200Smart软件安装故障

(3)完后 重启 软件, 若还是 无法 处理 则建议 重新 安装 操作 系统。

四、 软件界面字体可能不会正常显示,为问号。

软件安装完后, 打开 软件 后, 软件界面不正常显示, 该指令中所有的显示都显示为问号。 如下图:

黄工手把手教你如何解决西门子200Smart软件安装故障

解决方法:

出现该情况主要的问题在于电脑的语言设置问题, 因此需要更改电脑语言 ,具体操作步骤 如下:

(1)打开电脑的控制面板, 在控制 面板 里面 找到“ 找到“ 时钟、 语言 和区域” 选项, 点击 打开 ,如下图 所示:

黄工手把手教你如何解决西门子200Smart软件安装故障

(2) 点击 区域 和语言 选项, 进入 区域 语言 设置, 在格式 选项 中选择 “简体 中” 文, 在位置选项卡下,当前修改为 “中国 ”如下图所示

黄工手把手教你如何解决西门子200Smart软件安装故障

(3) 在管理选项卡下:点击更改系统区域设置,然后将当前为 在管理选项卡下:点击更改系统区域设置,然后将当前为 在管理选项卡下:点击更改系统区域设置,然后将当前为 :中文(简体,国 ),如下图 所示, 设置 完成 后, 重启 电脑 。

黄工手把手教你如何解决西门子200Smart软件安装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