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work3fx5u问题求助

楼主(2021-11-21):
1软件内存不足,程序容量64000,改不了128000,程序下载参数也不行,程序的步数超出plc的上限,

2工程FB程序内使用信号流区域容量不足,请减少子程序类型FB更改为宏类型FB,也下载不了

网友A:
1 图片模糊 看不清楚

2 图片上是下载失败,没明确表现出内存不足

3 三菱PLC 功能块比较占内存空间,建议更换成梯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