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xh-c60t,f171指令脉冲输出出错。

楼主(2021-11-22):
想测试步进电机的正反转, 一按按钮, PLC 错误灯就亮了。

ch0, ch1都已经在寄存器存页面设置为脉冲输出。

网友A:
怎么这样写的,有点奇奇怪怪

网友A:
这个初速1000是不是有点大了,改成50看看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这个是按一个文件的例子修改的,想测试一下输出脉冲,控制步进电机驱动器。

哪们有简单测试的程序, 上传一个,我下载进去运行试试。

网友B:
上传个的程序多好 PLC具体型号也没有   R903A?  再有R21启动的定位程序也是错误的

网友B:
手册的样例程序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册的样例程序就可以



我完全按手册的例程也试过, 一运行就是提示计算错误。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设置问题,要选择fp-x兼容模式才能使用f171指令

网友C(2021-12-28):
用数据表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