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ercat步进控制搭配欧姆龙上位机案例

楼主(2021-11-22):
产品:Ever步进Ethercat总线驱动器EEDO-06-80、上位机欧姆龙NX1P2

1.导入ESI(.xml)文档.

     将EEDO-06-80的描述文件SW3-C680_V2.6_Ful.xml复制到

      Sysmac Studio安装路径下的           UserEsiFiles        文件夹中

:C:\Program Files (x86)\OMRON\Sysmac Studio\IODeviceProfiles\EsiFiles\UserEsiFiles

如果不确定安装路径,可以在Sysmac Studio软件中的EtherCAT界面中单击鼠标右键,显示ESI库

找到.(导入成功后需重启Sysmac Studio).

2.建立EEDO-06-80轴并配置参数.

   2.1 打开Sysmac Studio,建立工程,在EtherCAT 添加SW3:

   2.2 检查模式和PDO映射

    2.3 在运动控制设置中添加轴控制

     2.4 配置轴参数,其中红色感叹号为必要选项.

  输出/输入配置

            输入输出配置根据步进品牌不同,相应地址不同

2.5 欧姆龙单位换算

根据需求设置单位换算,此例设置驱动器4000p/r(驱动器地址6092.1H),马达转1圈工件移动20mm

此设置也是根据细分转换单位(还有看是否有减速机)

2.6欧姆龙回原方式选择:

   可根据机构类型来选择回原模式(注意步进电机开环没有编码器)

3.写入站号,并将配置下载到PLC

    3.1连接上PLC(能正常连接PLC)

 3.2点击PLC在线更改驱动器地址

   回到配置界面,右键单击【主设备】,选择写入从设备节点地址并写入节点号

写入成功提示需要重新给从设备上电,重启驱动器后可观察到轴在线.

接下来即可写程序控制电机,可自行下载案例查看

楼主(2022-03-25):
高性价比Ethercat步进驱动器

网友A:
顶顶顶,游泳池设备控制器,水处理设备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