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看看轴密封位渗漏油新的维修技术

楼主(2021-11-22):
  机械密封是一种旋转机械的轴封装置。由于传动轴贯穿在设备内外,这样,轴与设备之间存在一个圆周间隙,设备中的介质通过该间隙向外泄漏,如果设备内压力低于大气压,则空气向设备内泄漏,因此必须有一个阻止泄漏的轴封装置。而设备在长期的运转中,轴密封位渗漏油的情况是非常常见的,那么如何进行维修呢?

  设备背景介绍

某企业一台循环风机的电机在拆检过程中浮动密封位置磨损,像这种2000kw的増安型三相异步电动机企业是没有备用电机的,为保生产一直没有停机修复,在拆检之前就有轴密封位渗漏油的情况,企业也寻求了几家修复单位,首先排除了补焊机加工,补焊导致的热应力是不可控因素,企业安全管理不容许存在此类安全隐患,对于激光熔覆企业也做过了解,单边磨损17mm,无论是价格还是修复工期都不合适。

  基于以上背景,传统方法是无法进行维修的,只能采用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技术机械现场维修,通过该技术六小时就完成了修复工作。

  轴密封位渗漏油的处理过程:

  (1)用氧气乙炔表面烤油,直至无火花四溅为止;

  (2)磨光机打磨修复面去除高点,无水乙醇清洗修复表面,保证修复面粗糙洁净干燥;

  (3)调和碳纳米聚合物材料SD7101H,涂覆在修复表面,沿基准刮研;

  (4)因为磨损量较大,材料需要分多次涂覆,最终恢复至原始轴径;

  (5)涂覆完成后,加温固化;

6)固化完毕后,装配浮动密封到位开机试运行无异常。

  采用技术维修轴密封位渗漏油的一些优势:

  (1) 修复时间短;一般的磨损可以4-6小时内修复完毕,快速修复确保了设备的正常运行,减少库存,节省空间。

  (2) 修复后配合面可以保证100%接触,减少再次出现磨损的可能,使修复后的设备使用寿命更长。

  (3) 修复的可靠性高,而且不受修复厚度的影响,粘结技术也不会产生热应力,保证修复后不会产生裂纹、断裂情况。

  (4) 性价比超高,只需要普通修复费用的1/5甚至1/10就可以完成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