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轨迹的调试

楼主(2021-11-22):
示波器属于程序调试与运行中极其重要的一个部分,用于把肉眼看不到的信号转换成图形,便于研究各种信号变化过程。示波器利用控制器内部处理的数据,把数据显示成图形,利用示波器可以显示各种不同的信号,如轴参数、轴状态等。

示波器采样方法:

1.打开ZDevelop编程软件工程项目,连接控制器或仿真器,再打开示波器窗口(操作示波器窗口之前需要连接到控制器或仿真器才可以操作)。

2.在示波器窗口点击“设置”,选择采样通道数,采样深度,采样间隔,采样数据TABLE存储位置(一般来说自动使用TABLE数组末尾空间即可)和采样类型等,设置完成确认保存当前设置。

3.再选择采样数据编号和数据源,点击“启动”按钮。

4.将程序下载到控制器运行,程序里需要包含TRIGGER自动触发示波器采样指令,此时示波器开始采样,显示出不同数据源的波形。可调整显示刻度和波形偏移,便于观察不同波形。

若波形精度不高或显示不完整,可点击“停止”按钮后再打开“设置”,调整好采样间隔和采样深度后重新执行上述采样过程。

若需要采样的时间较长,开启“连续采集”功能。

示波器采样电子凸轮的曲线:

RAPIDSTOP(2)

WAIT IDLE(0)

BASE(0)        '选择第0

ATYPE=1       '脉冲方式步进或伺服

DPOS = 0

UNITS = 100    '脉冲当量

SPEED = 200

ACCEL = 2000

DECEL = 2000

'计算TABLE的数据

DIM deg, rad, x, stepdeg

stepdeg = 2     '可以通过这个来修改段数,段数越多速度越平稳

FOR deg=0 TO 360 STEP stepdeg

rad = deg * 2 * PI/360                '转换为弧度

X = deg * 25 + 10000 * (1-COS(rad))    '计算每小段位移

TABLE(deg/stepdeg,X)               '存储TABLE

TRACE deg/stepdeg,X

NEXT deg

TRIGGER        '触发示波器采样

WHILE 1        '循环运动

CAM(0, 360/stepdeg, 0.1, 300)    '虚拟跟踪总长度300

WAIT UNTIL IDLE    '等待运动停止

WEND

END

运动轨迹:每个凸轮指令运动总时间=distance/speed=300/200=1.5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