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停电保持的数据为什么会清零

楼主(2021-11-22):
系统块设置的都没问题,卖了很多设备了,有两个客户的设备各出现过一次,就是断电再上电时掉电保持的数据全部清零,他们也都只是出现过一次,其他设备没问题(程序都一样),重新通过触摸屏输入参数后这两台也没再出现过,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能否解释一下。

网友A(2022-01-18):
也遇见过一次SR20CPU,同时好几台设备,有一台就是这样,停电后数据就丢失,没找到原因,怀疑PLC本身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