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丨超声波外测液位开关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

楼主(2021-11-23):
目前液位开关最常见的三大故障,A:仪表显示ERR01,ERR12,ERR14等代码, B:仪表误报警,C:仪表黑屏。

点击查看原图大小

一、 引起超声波外测液位开关“显示ERR01,ERR12,ERR14”的主要原因:

ERR01:  参数错误

ERR12::  1号位置发射测量头故障

ERR14:.  1号位置接收测量头故障

处理方法:

①显示ERR01,需恢复出厂化设置重新设置标定,仍然故障则应联系定华电子客服人员。

②显示ERR12,ERR14,可尝试恢复出厂化设置或断电重启,若继续显示故障,则需检查三通接线盒和主机内端子探头线缆是否有虚接断接等情况。

③如果①②都确定正常,需检查探头和耦合情况,液位开关发射探头工作时会发出“哒哒哒”的声响,另两个探头可以互换,其阻抗为0.4mΩ;若耦合流失,需重装探头,保证密封。

点击查看原图大小

二、引起超声波外测液位开关“误报”的主要原因:

1、探头安装不合格;

处理方法:

①拆下探头检查安装表面是否清洁,罐壁需打磨掉油漆露出金属光泽,手摸平滑无锈坑,探头表面无脏污,保证探头能够完全紧密地贴附在容器壁上。

②耦合失效或未耦合,重新安装探头,按照要求涂抹耦合剂,正确安装,严格密封。

③防爆挠性管不能有较大的扭矩力,并防止外物的磕碰。

2、耦合流失;

处理方法:检查,重新涂抹耦合剂并安装探头。

3、线路虚接断接。

处理方法:

①检查三通接线盒和主机内端子探头线缆是否有虚接断接等情况。

 ②输出线缆可配合仪表继电器设置测量通断,确保线路畅通。

4、继电器常开、常闭设置错误;

处理方法:检查20#参数,设0为无液吸合,有液常开;设1为有液吸合,无液常开。

5、能量值产生漂移。

处理方法:重新触发、校准,

①号参数:1号位置高液位校准触发,设为1,点确认;

②号参数:1号位置低液位校准触发,设为1,点确认;

③号参数:1号位置校准复位触发,设为1,点确认;

④号参数:2号位置高液位校准触发,设为1,点确认;

⑤号参数:2号位置低液位校准触发,设为1,点确认;

⑥号参数:2号位置校准复位触发,设为1,点确认。

1)单点开关,3#参数设置1,相当于仪表校准标定清除,实际液位高于探头位置,设置1#参数0为1,点确认;实际液位低于探头位置,设置2#参数0为1,点确认。

2)双点开关,3#6#参数设置1,相当于高低位液位开关校准标定清除,实际液位低于低位探头位置,设置2#5#参数0为1,点确认;实际液位在低位探头以上,高位探头以下,设置1#5#参数0为1,点确认;实际液位高于高位探头位置,设置1#4#参数0为1,点确认。

点击查看原图大小

三、超声波外测液位开关出现“黑屏”的主要原因

供电电源问题

处理方法:

①检查电源,一般仪表供电为DC24V.

②检查线路通断

2、硬件故障及其他

处理方法:联系定华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