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3U-ENET-adp以太网主从站通讯

楼主(2021-11-23):
请问一下各位老大:FX3uPLC搭载FX3U-ENET-adp模块,如何进行以太网主从站通讯?最好给出设置和程序。谢谢!

网友A:
1:看一看FX3U—ENET使用手册上的MC通讯协议。。。。。。

2:看一下对方设备的通信协议是否支持MC通信。

3:支持MC通信,设置FX3U本体的IP地址与通信端口 下图  4:确定要使用的通信方式TCP\UDP。5:7号圈圈里的填写与对方设备通信的IP地址。

6:不支持MC通信的话要麻烦点! 再确认下对方设备是否支持“自定义以太网通信协议功能”然后自己设置通信协议报文格式。

   以上是我最近一段时间内自学的FX3U—ENET模块功能,我使用的通信流程。

仅供参考!

楼主:
谢谢王老师帮助!!!!

楼主:
王老师:你好!按照你的帮助,已经设置好了,用两只FX3u-32mt的PLC,同时连在交换机上,电脑和两只PLC通讯均正常,现在的问题是第一只PLC如何控制 第二只PLC动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王老师:你好!按照你的帮助,已经设置好了,用两只FX3u-32mt的PLC,同时连在交换机上,电脑和两只PLC通讯均正常,现在的问题是第一只PLC如何控制 第二只PLC动作?...



它只能作为从站设备、被访问和控制。

网友A:
我用的是FX5U控制FX3U

楼主:
引用 网友A:
"djyjcl"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王老师:你好!按照你的帮助,已经设置好了,用两只FX3u-32mt的PLC,同时连在交换机上,电脑和两只PLC通讯均正常,现在的问题是第...



谢谢王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