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控脚本死机问题

楼主(2021-11-24):
我用杰控76123版本做的项目,全局脚本有时会不定期死机,这主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哪位大神知道?

网友A:
你得把脚本和脚本运行条件贴出来,这样才好分析啊!按理说全局脚本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B(2022-01-28):
第一 76123 是17年时候的版本  , 现在是21年了 , 建议更换新版本

第二  描述问题需要具体点  ,目前不能给答案  ,只能说我做的项目没有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