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零开始制作一个淘晶驰串口屏工程

楼主(2021-11-24):
制作一个简单工程

1、打开usart hmi 软件后,点击左上角 文件-新建    上位机软件下载

2、选择路径,并设置名称

3、根据自己购买的型号选择对应的型号,型号可以在屏幕的背后看到,如果看不懂型号可以查看这里产品命名规则

4、选择显示方向和字符编码,字符编码如果没有特殊需求,建议使用GB2312编码,目前中文输入法只支持GB2312,请确保单片机端与串口屏的编码一致,避免使用时乱码,

5、点击ok键,工程建立完成

6、新建的工程如下所示

7、切换到Program.s,并在page指令之前添加如下配置,注意必须添加在page之前,因为page之后的指令是不会执行的

8、添加字库

9、制作字库,根据需要设置字高,编码(请务必与工程编码保持一致),字体,范围,字库名称,然后点击生成字库

10、保存字库

11、等待字库生成

12、点击确定

13、点击是,如果不小心点击了否,也没关系,点这里查看

14、此时字库就添加好了

15、如果不小心点击了否也没事,点击+号,找到刚刚生成的字库,添加进工程即可

16、添加一个数字控件和一个定时器(分别点一下数字和定时器就可以添加到工程中)

17、查看添加的数字控件和定时器

18、在定时器的定时事件中添加以下代码

19、调试

20、可以看到数值在不断增加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淘晶驰AK」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

https://blog.csdn.net/hfc1688/article/details/118786423

如想了解更多串口屏知识可以到淘晶驰串口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