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实在弄不懂:三菱FX5U总线带16轴,1217C带轴很差劲

楼主(2021-11-25):
我实在弄不懂:三菱FX5U总线带16轴,1217C带轴很差劲

1217,带了ET200从站后再带PN伺服,用工艺轴居然不能正常运行,用FB300可以运行但是程序复杂一逼!!!

三菱FX5U,通过总线带16轴轻轻松松,同时再通过CC-LINK带远程IO站8站,还可以带远程模拟量模块8站

西门子1217价格直逼4000+往上,他的底气谁给的???没有这些东西估计价格还不如三菱————因为其性能差FX5U太多太多,而5U的32点CPU,价格仅仅2000多一点点

楼主:
1217(1214~1217,至于1214以下就是垃圾不说了),带的IO点数比三菱FX系列(FX3~FX5)的确多了不少(FX3=384;FX5=512;1214~1217的IO点数肯定大于512,因为我目前已经数字量600往上,还有30左右通道的模拟量),做小型运动控制单单说带轴数,1200系列远逊于三菱,不过1200系列的软件还是比三菱好用

网友A:
同样两轴脉冲,一百多个点我用1200,买模块的钱就够呛得了,我买个三菱128点的,模拟量模块和温度模块都要比三菱贵上不少

楼主:
三菱FX3**系列带多轴的话加1PG模块效果最好,至于数字量IO点,个人还是倾向CC-LINK分布式,

不过三菱FX3**系列对标价格应该是S7-200smart系列,都是三菱FX3**系列的运动控制能力个人感觉还要优于1200系列,纯粹的IO点数还是1200占优(1211、1212这种这种垃圾就不提了),至于目前的1500系列就是高价和缺货,不说了

不过西门子都是客户指定(北方客户,南方客户还是接受三菱欧姆龙较多,)

网友B(2022-05-21):
差别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