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换能器出现问题怎么处理?

楼主(2021-11-25):
超声波塑料焊接机的日常保养工作之一就是需要摆放在通风良好的室内,但若是不小心让机器内部零件受潮,也有方法可以解决。今天灵高超声波就来聊聊超声波换能器出现问题怎么处理

超声波换能器也叫超声波振子扩大锥,它是超声波设备的“心脏”,在焊接过程中将电能转换成机械能(超声波)的器件。当怀疑换能器不小心受潮后,先用检测仪器检查换能器正负极,并与换能器外壳连接,当绝缘电阻大于30兆欧时是正常的,但小于30兆欧就是受潮了,可以把换能器置于烘箱内,设定100℃左右温度,进行3小时的干燥处理,或者使用电吹风将受潮的换能器吹干,直到检测的电阻值回归正常即可。

超声波换能器出现问题怎么处理?

还有一种情况是换能器脱胶,有些换能器外壳使用了塑胶配合,有时候就会出现脱胶情况,灵高超声波换能器(下图)则不会发生脱胶情况。脱胶情况下超声波电源输出功率依然正常,但换能器与其他部件连接不良,传输效果变差,长时间工作会导致烧坏换能器。那么脱胶问题如何解决呢?一般只能送回生产厂家处理。预防工作要从平时使用时注意防止换能器受挤压、碰撞,而因接近使用年限而出现问题的换能器,一般直接更换。

超声波换能器出现问题怎么处理?

以上超声波换能器出现问题的处理方法由灵高超声波整理。

灵高超声波起源于 1993年,致力于超声波塑焊高端技术应用,集于研发、制造、销售、服务、全产业链自制的工业超声波技术机器和系统供应商。公司为客户供应中山超声波焊接机、江门超声波塑焊机、阳江超音波设备配件等、根据厂家需求定制非标设备。

网友A(2022-04-12):
游泳池水中,会经过超声波,通过泳池水处理水质传波声音吗?滤料的作业也需要定时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