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小时快速维修罗茨风机轴磨损的过程讲解

楼主(2021-11-25):
  风机广泛用于工厂、矿井、隧道、冷却塔、车辆、船舶和建筑物的通风、排尘和冷却。其中罗茨风机也被广泛使用,而像这种风机设备,在经过长期的运转,出现轴磨损故障都是难免的。

某水泥企业出现罗茨风机轴磨损情况,设备数据:转子数量:2条;设备转速:980r/min左右;轴承型号:NU 340 M;轴承位直径:Ø200mm;轴承宽度:80mm;磨损量:1.5mm左右。

  罗茨风机轴磨损的原因:

  由于罗茨风机是一端输入通过其中一条转子轴利用齿轮啮合实现两转子间的同步运行,齿轮侧的轴承系各零部件在此种环境下极容易出现问题。由于现场使用环境恶劣,长期运行过程中,轴承寿命问题加上润滑系统一旦出现故障将导致轴承位或其它支撑部件出现磨损进而引起设备振动等一系列问题。

  很多设备管理者在遇到罗茨风机轴磨损问题后,会选择传统的补焊或刷镀后机加工等方法修复,但是补焊高温产生的热应力无法完全消除,容易出现弯曲或断裂;电刷镀受涂层厚度限制,容易剥落。并且以上方法都是用金属修复金属,无法改变“硬对硬”的配合关系,在各种力的综合作用下,仍会造成再次磨损。

  而采用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技术可以弥补这些传统方法的缺陷,该材料优点是粘接力好,有良好的抗压性能、抗磨损性能及具备金属所不具有的弹性变形等综合力学性能,可实现在线修复。

  八小时快速维修罗茨风机轴磨损的过程:

  (1)用氧气乙炔对轴承位进行烤油处理;

  (2)用磨光机将待修复的轴承位进行打磨处理;

  (3)按比例调和材料SD7101H;

  (4)安装修复工装并紧固,确保工装的轴向位置正确;

  (5)材料固化后打开工装并对修复部位进行修磨处理;

  (6)测量确保轴承与轴颈配合的过盈公差要求;

  (7)完成修复后依次热装内侧轴套、隔圈、轴承内圈等零部件,开机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