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管理密码丢失

楼主(2021-11-25):
(图片)

网友A:
ABB机器人密码丢失重置恢复方法:

购买了一条一条USB 转串口的数据线,并在电脑中安装好驱动程序。一条两头都是母接头的串口9 针交叉网线。在自己电脑上下载了windows7的超级端口并安装。

打开超级终端设置参数:把9针母头插入机器人CONSOLE端口,打开终端,在面板中输入uas_disable,机器人重启,这是机器人将恢复到出厂设置,我们打开ROBOTSTUDIO,用网线连接机器人SERVICE端口,连接机器人,打开控制器,请求写入权限,然后用户管理,点击编辑用户账户,把我们所需要的权限 加到默认账户里面去,然后重启机器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