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炉、镀膜机氦质谱检漏仪行业应用案例解析

楼主(2021-11-25):
目的:

1、为了实现快速判断,设备的漏孔位置

2、根据不同的漏率值,快速的判断漏孔的大小

易泄露位置:

法兰连接处,经常开启或拆卸的位置

一、目测、查找

1、在法兰管路连接处,查看是否有装配不良的现象。

2、在经常开关或拆卸的位置,查看是否有异常

二、氨质谱检漏

1、将氨质检漏仪启动完成,再将检漏仪内部的检漏方式,设置为“停止不放气”。

2、按‘停止’键,使检漏仪处在“待机”状态。

3、将检漏仪检漏口和真空炉或镀膜机通过波纹管连接,可在波纹管一端加高真空手动挡板阀。

4、开启真空炉或镀膜机的本身抽空系统,再打开连接检漏仪的高真空手动挡板阀。待真空炉或镀膜机内的真空度抽到200Pa以下,真空度相对稳定后。

5、按下检漏仪的‘开始’键,让检漏仪进入检漏状态。

6、待检漏仪显示的漏率值相对稳定后,就可以对真空炉或镀膜机的可疑漏点进行喷氨检漏。

7、检漏结束后,先关闭高真空手动挡板阀,再按下检漏仪的‘停止’键,让检漏仪处在“待机”状态。

8、最后关闭真空炉或镀膜机的抽空系统。

9、拆除检漏仪与真空炉或镀膜机连接的波纹管。关闭检漏仪电源。

三、可能出现的问题:

1、检漏仪没有设置'停止不放气',在检漏仪'停止'的时候,会对真空炉或镀膜机的真空系统有大气的冲击,容易损坏真空器件。

2、真空炉或镀膜机内部的复杂结构,会导致检漏仪的本底值比较高,会导致微小漏孔不易检测。

3、真空炉或镀膜机如存在润滑油或冷凝水等对气体有吸附的物质,会导致喷入的氨气被吸附,检漏仪检测不到氨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