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运行记录统计

楼主(2021-11-25):
虚心请教各位大佬:
1、怎样用PLC来记录设备每日的停机/运行时间,并保存一个月(可按日查询),我司工作制为早班7点到晚19点,晚点19到次日早7点,作为一整天的工作时间,怎样按这个特性记录保存。
2、怎样将今天的7点到第二天7点作为一天,例如:1号的7:00 到2号的7:00 --这算1号的数;
     2号的7:00 到3号的7:00 --这算2号的数,以此类推。
3、怎样合理规避大小月份的天数问题。
4、最好能用高级语言+间接寻址实现,估计梯形图写很麻烦,关键是现在连怎么下手都不知道

PLC 三菱FX3U  触摸屏是威纶通MT8071IP

网友A:
可利用PLC内部时钟数据来判断!!!

用维伦屏幕的数据采集功能 ,来记录设备每一天的运行状况,数据保存在触摸屏里面。可以查!

网友B:
可以使用指令TRD,读取当前时间,并在触摸屏上设置上班时间,与当前时间比较,结果出发变量记录

网友C:
  1. 你这个功能用PLC作的话属实麻烦,而且PLC会丢时钟的(比如放长假,或者长期断电),会出现时钟错乱,导致你这个功能崩溃。所以建议用触摸屏去做这个功能。

  2. 几点到几点算一天这个也在触摸屏去做,我的思路是每天7点导出一份以日期命名的报表。

  3. 大小月份天数问题这不是你该操心的问题,触摸屏的RTC时钟会记得很清楚的,你要有兴趣的话触摸屏的日期功能会提示你法定节假日。

  4. 利用触摸屏宏指令,调取触摸屏的系统时间和日期,然后利用if·····else写出你想要的逻辑,测试修复一下BUG就完成了,PLC那边只负责把启机时间和停机时间传上来即可,触摸屏这边设置这两个标志位的历史存储即可。至于按日查这个问题你可以按照选定或者输入的日期加载对应的报表来查看,也可以把所有的都展示在历史窗口滚动条查看。

    总的来说你这一套功能类似于组态软件的报表功能了,如果点多的话也是本厂的生产设备可以考虑用组态软件做,如果只是设备需要的话可以用触摸屏凑合这个功能。

网友D(2022-01-21):
最是利用触摸屏的时间下发plc做逻辑判断停机

网友E(2022-07-14):
感觉挺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