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出脉冲当量,

楼主(2021-11-26):
                        一 个伺服电机控制输送带移动。

    伺服电机轴上装了一个1:5的减速机,减速机轴带动一个主动轮(齿数是25齿,齿距是8mm,), 然后用一条同步带带动从动轮转动(从动轮的齿数44齿,齿距8mm,)从动轮装在一个直径为80mm的滚筒上带动输送带转动,

请问怎么计算出当中的脉冲当量呢,主动轮的齿数是25齿距8mm,周长就是25*8=200mm

                                                      从动轮的周长是 44*8=352mm

                                                       这两齿轮的比例关系是不是  352/200=1.76

                                                       滚筒周长是 80mm*2π=499.2mm

假设我设置伺服电机转400个脉冲转一圈,那主动轮转一圈就是400*5=2000脉冲,所以2000个脉冲等于主动轮转了一圈(等于200mm的移动量),主动轮带动从动轮转动输出,从动轮又是主动轮的1.76倍,这里是不是要2000个脉冲乘以1.76,就是说3520个脉冲从动轮转一圈,从动轮装在直径80mm的滚筒上,所以说从动轮转一圈就是移动499.2mm   也就是说3520个脉冲皮带移动499.2mm吗,那脉冲当量是不是就等于0.1418,这样推算出来对吗,请各位帮忙指导指导,

网友A:
(1)电机400cts/rev,速比5:1的减速机(我没理解错吧?不会真是1:5的“减”速机吧?),输出轴转动一圈需要脉冲数:400*5=2000cts/rev;减速机输出与主动轮硬连接,主动轮也是2000cts/rev

(2)同步带传动,主从动轮均是2000cts转过25齿,从动轮一圈(44齿)脉冲数:2000*(44/25)=3520cts/rev

(3)从动轮带动直径80mm(确定是直径吼?不是半径80吼?)的滚筒,滚筒转过一圈的位移=滚筒周长=2*pi*R=pi*d=圆周率x直径=3.14*80=251.2mm/rev

(4)脉冲当量=251.2/3520≈0.07136mm/cts

思路应该是没问题,就是表述和公式记忆有点儿瑕疵~~~结束

网友B:
其他都没问题。但滚筒周长不是πd=80*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机400cts/rev,速比5:1的减速机(我没理解错吧?不会真是1:5的“减”速机吧?),输出轴转动一圈需要脉冲数:400*5=2000cts/rev;减速机输出与主动轮硬连接,主动轮也是2...



确定是直径80mm,我想问下主动轮和从动轮的周长计算有没有错呢,主动轮2000个脉冲等于200mm.滚筒的周长是我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