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的这些正确操作你会吗?

楼主(2021-11-26):
示波器是一种用途十分广泛的电子测量仪器,它能把肉眼看不见的电信号变换成看得见的图象,便于人们研究各种电现象的变化过程。那么,关于示波器的正确操作方法你们知道多少呢?示波器有时候操作不当很容易导致故障。为了更方便了解,安泰示波器维修中心小编为大家搜集了相关资料,大家一起来学习下示波器的相关干货吧!

  一、首先,西安安泰示波器维修中心小编先为大家科普下示波器的作用

  1、可以测量直流信号、交流信号的电压幅度

  2、可以测量交流信号的周期,并以此换算出交流信号的频率。

  3、可显示交流信号的波形。

  4、可以用两个通道分别进行信号测量。

  5、可以在屏幕上同时显示两个信号的波形,即双踪测量作用。此作用能够测量两个信号之间的相位差,和波形之间形状的差别。

示波器的这些正确操作你会吗?示波器维修

  二、接下来,西安安泰示波器维修中心小编为大家讲解下示波器面板旋钮的作用:

  1、 扫描速度旋钮,可以改变示波器扫描线从左向右移动的速度。

  2、 电压选择旋钮,可以改变输入电压使扫描线在示波器屏幕Y轴方向的偏转幅度。

  3、 上下调整旋钮、左右调整旋钮,可以改变扫描线在屏幕中上下左右两个方向的位置。

  4、 电压标准旋钮向顺时针方向达到最大值的状态为标准状态。其它位置为非标准状态。

  5、 扫描速度标准旋钮向顺时针方向达到最大值的状态为标准状态。其他位置为非标准状态。

  6、 为同步旋钮,它能使示波器的波形稳定下来。

  7、 作用选择键为CH1通道选择、CH2通道选择、双踪作用选择。

  8、 作用选择键为CH1信号同步、CH2信号同步。

  9、 为测量作用选择开关,能使测量处与交流DC、直流AC、和接地GHD三种状态。当处于直流DC状态时,无论是直流还是交流信号都能够进行测量。当处于交流AC状态时,示波器测量接口的内部被串上的一个 电容 ,此时信号中的直流成分被电容阻隔,而交流成分却可以通过电容而被测量。

  当处于接地状态的时,示波器的测量接口在示波器内部与地短路,此时外部信号不能进入示波器。

  10、为亮度调整旋钮,可以调整图像的亮度。

  11、为聚焦调整旋钮,可以使图像变得精细。

  三、示波器对被测电压进行读数的方法

  1、测量电压的读数

  示波器扫描线在Y轴方向偏离一个方格,被测量的电压值就等于电压选择旋钮所指示的电压。信号电压使示波器扫描线在Y轴方向偏离的格数乘以电压选择旋钮所指示的电压,就等于这个信号的电压值。

  2、测量交流电压的周期

  示波器扫描线在X轴方向每移动一个方格,所经过的时间就等于扫描速度旋钮所指示的时间。交流电压一个完整的波形在示波器X轴方向所占用的格数乘以扫描速度旋钮所指示的时间,就等于这个交流电压的周期。

示波器的这些正确操作你会吗?示波器维修

  四、示波器的正确使用方法

  西安安泰示波器维修中心小编想说,示波器的使用方法说简单是很简单,但是要正确用好它还是要理解它,这样才能保证您的示波器少出故障!

  1)示波器就等于电压表,是一个高阻抗输入的电压表,不过它不是指针、数字,是波形,如果你熟悉 万用表 (电压表)对此就不会陌生,你第一步就认为它是特殊的电压表就可以了(这里说的是Y轴)一切可以用电压表测量的量都可以在Y轴输入。

  2)思想里应该有示波器工作的信号流程图,或者说是电路框图,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使用它。

  3)理解X轴,X轴扫描是示波器的核心,X轴就是时间轴,和我们教科书上的一样,X周的时基,就是我们的测量基准,有了它在波形上可以知道时间、周期、频率、相位等等,没有X轴,图象(波形)就拉不开,测不出数据。

  4)至于聚焦、亮度、这是和过去的CRT 电视机 一样,垂直位移、水平位移这些我想各位都容易懂,我看就不要说了。

  上面西安安泰示波器维修中心小编为大家讲的要着重理解,当然,说明书还是要读。而在使用中,多用,多看,多问,多想,很快就能使用得很好的。

  在电测行业中,示波器的应用已十分普遍。通过示波器可以直观地观察被测电路的波形,包括形状、幅度、频率(周期)、相位,还可以对两个波形进行比较,从而迅速、准确地找到故障原因。正确、熟练地使用示波器,是初学维修人员的一项基本功。

以上就是小编分享的示波器的正确使用办法,了解更多请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