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Modbus转Porfinet网关连接流量计到PLC

楼主(2021-11-26):
案例简介:
本案例是
小疆智控Modbus转Profinet网关连接STM液位仪的配置案例用到的设备为西门子1200PLC一台,小疆智控Modbus转Profinet网关(GW-PN5001)一个,STM液位仪一台。

Modbus转Profinet网关配置方法:

1、打开博图,新建项目并添加gsd文件。

2、建立Profinet连接,设定Modbus转Profinet网关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IP要和Modbus转Profinet网关保持在同一网段。

3、进入Modbus转Profinet网关设备视图选择输入输出的总数据长度,从右侧硬件目录中添加所选长度,

4、下载配置到PLC,打开Modbus转Profinet网关配置软件进行Modbus参数配置,点击红圈中的新建,选择PN2MM。

5、设置Modbus转Profinet网关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要和PLC组态保持一致。

6、设置Modbus转Profinet网关的485参数波特率,数据位,奇偶校验要和从站要保持一致。

7、等待和轮询延时需要根据从站设备调整时间间隔,如果从站回复速度慢则将响应等待时间调大,如果从站回复后要求等待一段时间再接收下条命令,那么需将Modbus转Profinet网关轮询延时调大。在ModbusRTU上右键选择插入,在下级菜单中点击Node填写从站站号。

8、继续右键点击插入,

9、根据不同需求选择所需功能,

10、打开从站手册,

11、看下设备通讯定义,这里采用默认数值。

12Modbus转Profinet网关配置软件中按相同设置配置485参数,

13、下图是从站支持的功能码,以04,10功能码为主。

14、下图是参数的寄存器地址,

15、每个寄存器有两个字节的数据组成,相邻的两个数据可以用一条命令读取,例如液位值与温度值是相邻的两个参数。如此读取两个寄存器参数后,数据会按顺序映射到PLC的IW68及IW70,同理后面可以设置3个寄存器读取24,26,28寄存器的数据。

16、点击自动计算映射地址,此地址数据将从I地址第四位开始映射。

案例总结:
以上就是小疆智控Modbus转Profinet网关将STM液位仪接入西门子PLC的配置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