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图运行虚拟机该怎样设置网卡

楼主(2021-11-26):
我是用的外置网卡,本来是没问题的,但是用了虚拟机,要不连不上,要不数据读不全,连到另一台设备的虚拟机是可以读全的,请问是什么情况,该怎么配置,谢谢!

网友A:
你用的什么虚拟机   VM虚拟机设置:

网友B:
如果按照楼上的设置不能解决问题的话 WM---虚拟机---编辑---虚拟网络--还原默认。也可以解决问题

有的时候 无线和有线同时接的时候,需要先关闭无线,用有线连接完成后,在开启无线

网友C(2023-03-05):
使用桥接,无问题!

网友D(2024-01-04):
尽量采用VMWARE 虚拟机,大众点

网友E:
采用桥接。在网格配置里选择好桥接的网卡

不建议用N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