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转EtherNETIP网关在项目中的实际应用

楼主(2021-11-26):
本案例是电脑通过软件模拟 EtherNET 主站连接 modbus 从站设备的配置案例。使用软件为EIPScan 模拟主站,通过网关连接 Modbus Slave 从站,步骤如下。

1、打开小疆智控EtherNET 转 Modbus 网关的配置软件,点击新建选择 EIP2MM。

2、 配置 EtherNET 转 Modbus 网关的 IP 及设备名称,IO size IN/OUT 填写数据长度,如读取一个寄存器则等于两个字节,那么该处填写 2。

3、设置 modbus 的 485 参数。本例设置波特率为 9600 数据位 8 停止位 1,无校验

4、鼠标右键点击插入添加节点填写站号。

5、Node 处鼠标右键插入功能码(本例为 04 功能码读取只读寄存器)。

6、填写从站寄存器地址及内存映射起始地址。寄存器数量为 1 即两个字节

起始地址为从站的寄存器地址,内存映射起始地址对应 EIP 主站的输入输出起始地址。无响应动作可选择保持或清零,即与从站断线之后可以保持数据或清零数据。

7、设置Modbus转EtherNET/IP网关的EIP主站,

8、 添加 EIP 的从站即Modbus转EtherNET网关

9、点击 ADD Device 添加从站。

10、填写从站IP即配置软件里所配置的 IP,此软件不需要输入设备名称,但在AB等PLC配置时需要填写设备名称。

11、选择 Add Class1 Connection。

12、设置数据的输入输出长度。本例为 2 字节。

13、打开Modbus从站软件设置好对应参数即可读取到数据

以上就是小疆智控Modbus转EtherNET网关的快速配置方法,在PLC中应先导入网关对应的eds文件再进行相应配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