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应用丨Modbus转Profinet网关连接变频器配置

楼主(2021-11-26):
本案例客户需求是将ABB变频器接入到西门子网络中,用到设备为西门子1200PLCABB变频器及开疆智能Modbusprofinet网关一个。

首先打开西门子组态软件,新建一个项目。

单机选项-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GSD)安装GSD文件。

点击浏览,找到GSD文件所在位置。(注意,是文件夹位置,不是找文件本身)

选择Modbusprofinet网关GW-PN5001

设置ModbusPeofinet网关IP地址及设备名称。(要与网关配置软件中保持一致)

设置读写参数的总数据量(本例为32个字节共16个寄存器)

Profinet端配置完成可以下载组态到PLC

设置ModbusPeofinet网关modbus配置

打开ModbusPeofinet网关的配置软件,新建项目选择PN2MM

先选择Port-0设置网关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要和博图组态中保持一致),参照图3

IP地址和PROFINET设备名称。

设置ModbusPeofinet网关485参数

打开ABB说明手册,配置变频器的485参数,主从站保持一致

点击插入添加从站站号

NODE处插入Modbus指令

具体命令功能码可根据从站的Modbus通讯手册选择

如上图所示,寄存器地址为4XXXX开头那么读取功能码为03。读取状态字,实际值1和实际值2三个寄存器参数。那么网关设置如下。

选择03功能码,网关起始地址是从0开始,所以如果从站地址是从1开始的话那么寄存器起始地址要减1所以此处填3。寄存器数量为3表示读取状态字开始的连续三个寄存器数据。

映射起始地址对应PLCI地址

字节交换可分为

二字节交换=AB-BA

四字节寄存器交换=ABCD-CDBA

四字节大小端交换=ABCD-DCBA

扫描方式与命令状态字通常保持默认即可

无相应动作分为保持和置0代表modbus通讯超时之后的数据动作

输入功能码分为06h功能码(写单寄存器)和10h功能码(写多寄存器)

具体选择需要根据从站要求来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