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看这个标题页封页为什么页号成了最后一页而不是第一页呢?

楼主(2021-11-26):
(图片)

网友A:
打开你的封页,看看那个位置实际是项目的哪个数据

楼主:
有谁知道这个“页数计数器”按什么规则计数的?为什么自动生成的报表计数没法从标题页开始计数呢

楼主:
自己来结下贴:

页计数器是按照页的创建顺序依次计数的,所以完成一个项目后可能导致页计数器不是按页导航器的顺序从标题页开始计数。故要手动改变页的排序。

    1、在左侧页导航器下侧选择“列表”选项。

    2、鼠标右击选择“手动页排序”,操作右上角箭头依次调整好页顺序。

    3、还有再次自动“编号”才能更新页计数。

具体图文参考:http://www.360doc.com/content/21/0402/20/43769266_970326014.shtml

网友B(2022-01-08):
引用 楼主:
自己来结下贴:页计数器是按照页的创建顺序依次计数的,所以完成一个项目后可能导致页计数器不是按页导航器的顺序从标题页开始计数。故要手动改变页的排序。    1、在左侧页导航器下侧选择“列表”选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