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80M远程io如何读写编程

楼主(2021-11-26):
三菱FX3u-80M,本地带有一个16CCL_M,通过cclink连接远程32位输入模块和32位输出模块各一个。本地16CCL_M站号设为0,远程32位输入站号1,远程32位输出站号为2。请教各位大佬,我现在想读取远程输入信号和写入远程输出信号,如何编程,可以给个程序示例吗?必须要使用FROM TO指令吗,可以直接使用X或Y读写吗?本人新手,谢谢各位!

网友A:
第一张是 CCLINK 参数设置,第二张是远程IO站设置,第三张是通讯程序,程序里第一个是输入,第二个是输出,当通讯成功后,直接使用对应的M点就可以了,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是 CCLINK 参数设置,第二张是远程IO站设置,第三张是通讯程序,程序里第一个是输入,第二个是输出,当通讯成功后,直接使用对应的M点就可以了,很简单...



真是太感谢了,说得这么详细,受益匪浅!感谢感谢!

网友B(2021-12-28):
受益匪浅!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