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琦机器人DO转DI的方式

楼主(2021-11-27):
请教一下川琦机器人是否有DO转换成DI的方式或者方法吗?

现在想将两个OUT的信号转化为IN的信号

求大神指导

网友A:
机器人输出后用继电器中转一下给到机器人输入

网友B:
输出转输入没必要吧,川崎用as语言可以用wait指令等待输出信号,例如 wait sig(1)这样子

网友C:
不用转吧,程序里面写。

网友D(2021-12-27):
不能吧!输入输出就是人家机器人程序设定好的

网友E(2022-01-26):
两个方法,一种是硬接线,DO的输出线直接接回到DI端子,可以实现但是较麻烦。

                第二种是不用DO,采用变量过渡下,DO输出变为给变量赋值,通过变量值来满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