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机器人数据不匹配报警如果处理

楼主(2021-11-27):
机器在运行做编辑时,都会出现数据不匹配报警,请问如果处理的?

工具坐标系与用户坐标系都已经在维护模式下做了初始化,但还是会有报警
求大神指导

网友A:
可以的话,机器人备份数据发一份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话,机器人备份数据发一份看看



以解决,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firec"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可以的话,机器人备份数据发一份看看】进行回复:        --------------------------------------...



说说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B(2022-01-04):
引用 楼主:
"firec"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可以的话,机器人备份数据发一份看看】进行回复:        --------------------------------------...

求分享解决办法!

网友C(2022-02-25):
在示教器首先点设置,进入不匹配数据日志, 进入界面 点上方 实用工具中有恢复   点完再试   检查   没有报警就算好了

不行直接在网上搜,有其他详细的处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