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电708P温控器与威纶通触摸屏通讯

楼主(2021-11-27):
用威纶通读宇电温控表的数据,其他的值都可以读写,但是就是不能写设定值SV的值,每次写进去又变成原来的,LOC参数修改级别设成808了也修改不了。有没有哪位大侠帮我看看是为啥呀,超级无敌感谢!

网友A:
数据据类型一致不,

不是有能改成的,换下地址试试排除下

网友B:
SV  改成 par开头的参数 试一下

网友C:
我在516P上也遇过这样的问题, 给定值可在威纶通屏上显示,调表的给定屏上也跟着变化, 但就是写了不起作用。

楼主(2022-02-15):
引用 网友C:
我的SV写入问题已解决,我是这样设置的: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