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停PLC程序不是应该接常开吗

楼主(2021-11-29):
我理解的是急停外部接线是常闭,PLC程序应该写常开的,为什么我看了 一台已经应用的程序,PLC写的是常闭呢,请各位大神答疑解惑下62f9be578d5c472e6dad8228c09812d.png

楼主:
有大佬帮忙解惑下吗

楼主:
没人回复吗,,

网友A:
百度了一下,这篇回答很有准确意思。

为什么PLC急停按钮在电路中要接常闭触点,不接常开呢,接常开的话,我程序给他关闭断开电路就行了,这是为什么呢,这就像有个小学生问直线为什么永远是真的呢,出了宇宙,它会不会就是弯的呢一样头疼。
今天,在有限的地球环境,狼大来分析一下,首先,要理解,在电路中常开常闭按钮是接通状态,在程序中常开常闭是触发方式。在程序中接常开,按下去变常闭,代表了一个动作。
其次,我们是用电脑PLC软件控制电路,反过来想,如果电路中急停是常开,我按了下去,电路导通,这个时候假如电脑与plc器件失去联系,我怎么断开电路呢,对不对,有的时候是不能拔电源的,比如电厂,比如服务器,能随便拔吗?
这样,电路中就必须用常闭了。至于有人会想,电路中常闭,那岂不是一直导通了,不会的,因为我电路中加了空开,空气开关。
那么,程序中为什么要用常开呢?
大家总是有个惯性思维,在程序中,常开按钮接通,是因为我按钮按了下去,才接通的,这是错误的,应该是我给了一个电信号,当电路导通时,常开才是1,所以,我在电路中做急停,电路是导通的状态,就是有电信号啊,那我程序中给常闭,常闭是1,岂不是断开了,想明白了没有?所以我电路中肯定是常开按钮做急停,这样才是导通状态,按下急停按钮,电信号消失,常开按钮为0的状态,自然就是急停了。
注意,常开常闭,是给到电信号才反应,不要老想着按钮按下去,跟这个没关系。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applelyz」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applelyz/article/details/118175369

网友A:
原程序编写者估计也是一名富有现场多年电气经验的兄弟编写的,从人身设备安全出发,现场急停太重要了!现场如果接急停为常开是错误的,因为如果急停接线以外断线,变失去急停功能。

网友B:
楼主说的没错,正常情况下,急停接的是常闭信号,程序I点得到的也会是常开常on状态,但是着这个兄弟的程序如果可以正常使用,并且条件满足,水泵可以控制,那么不排除现场急停用的是常开触点这种情况了

网友C:
能够接入PLC的急停按钮线,应该是按钮的常开触点。为什么?是不是很意外?

因为急停按钮进入PLC是用来做指示作用的,不是用来做控制作用的。正常来说急停的常闭触点是用来串在实际的硬件电路的,而不是接入PLC做控制。急停接入PLC做控制,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应用。

大家可以去了解下PL安全等级从PL0--PLe.急停都是用于外围硬件电路的,切断输出。实际的工程师在设计电路时,会增加一个常开触点接入PLC,用来指示哪里的急停被按下。

以上为带有一定安全等级要求的急停用法,当然不排除图省事直接急停入PLC(安全PLC除外)做控制,这是不安全的。

网友D:
急停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安全功能,所以急停必须接按钮的常闭触点,程序中用常开。这样急停接断线后PLC可以立刻报警。其他类似如拉绳开关、安全门开关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了一下,这篇回答很有准确意思。为什么PLC急停按钮在电路中要接常闭触点,不接常开呢,接常开的话,我程序给他关闭断开电路就行了,这是为什么呢,这就像有个小学生问直线为什么永远是真的呢,出了宇宙,它会...



这个是 写 为什么PLC用常开 的 但是 我这个程序上是PLC 是常闭的,

网友E:
这个程序里写常闭触点的现场接线一定是常开触点,在要求不严格的情况下会有人用这种操作的,在严格的场所是不允许这样用的。

网友F(2023-05-18):
不专业的做法而已

网友G:
很有争议的v

网友H:
出于安全的考虑

网友I:
PLC的急停应该接常闭触点才对

网友J:
这么用还是比较少的,因为急停基本都是接的按钮的常闭,然后程序中用常开,我能想到的是程序中存在IO的映射,但是楼主给的程序又是直接用的I点,可能现场接的是按钮的常开吧,只能说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网友K:
用哪种逻辑只是思维方式不同,最终结果不会改变。标准的用法是急停按钮用常闭,程序使用正逻辑,在按下按钮或按钮损坏以后正常停止程序。同样的,程序运行必需的外部条件都会用常闭点,这样可以保证系统稳定运行。但是有些设备不需要急停功能,外接的急停按钮也只是相当于一个停止按钮,这时候用常开或常闭就不是那么严格了,用常开触点更多的是可以减小电源的负担,这种方式也只是用在那些规范性不强的设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