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KVADODBGrid有效字段不显示

楼主(2021-11-29):
想用KVADODBGrid实现批量查询mysql数据库展示

ODBC用的image.pngx32版本的

连接操作如下

测试连接也显示成功

可是选择表之后,有效字段区域却没有自动显示字段出来

数据库表已经建好的

之前以为是ODBC版本的问题,后来 5.15.38.0版本都试过一样不行,不知道怎么办了,有大佬知道怎么办吗?

网友A:
image.png驱动选择错误,是MYsql数据库就得选择这样的连接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选择错误,是MYsql数据库就得选择这样的连接驱动



那这个组态王选择数据源时没有这种选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选择错误,是MYsql数据库就得选择这样的连接驱动



用了这个驱动 还是不会自动显示字段呢

不知道是不是我这个组态王版本的问题

网友B(2022-01-05):
使用组态王和mysql不显示字段;同

网友B:
应该是不支持mysql;   sqlserver数据库又太重了;

网友C:
都发给对方

网友B:
楼上的啥意思?

网友B:
官方坛主,出来回复一下;支持mysql吗?

楼主(2022-02-14):
引用 网友B:
官方坛主,出来回复一下;支持mysql吗?



我把组态王版本换成6.5后可以拿到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