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运动控制器该怎么选择?

楼主(2021-11-29):
各位大佬好,小弟目前在做一个‘H型钢切割机’的项目,打算用一把火焰切割枪实现对H型钢的截面切割。

机械结构:三个直线移动轴(XYZ轴)+两个转动轴。两个转动轴是一个二自由度的旋转机构,把它固定在竖直轴Z轴上面的。

控制形式:触摸屏+控制器

切割轨迹已知,并不复杂,基本上由直线、斜线、圆弧组成。

控制要求:

  1. 各轴的顺序控制,斜线和圆弧基本上在XY平面,也就是只有XY轴需要联动。

  2. 产生火焰的燃气和氧气电磁阀的控制

  3. 一些指示灯的控制

我想问一下,根据我这些要求,是选择PLC还是运动控制器呢?我听说现在国外的产品不好买了,那国内产品有推荐的吗?

希望大家能给些建议,非常感谢!!!

网友A:
PLC和运动控制器都不是完美的解决方案,数控板才是。

网友B:
既然有斜线和圆弧这些需要联动插补的轨迹,那么除非成本考虑,否则无论从精度、平滑度还是效率的角度来说都是运动控制器更优。运动控制器的价钱一般跟轴数多少来决定,所以仅XY轴使用运动控制器,ZAB轴用PLC控制我觉得也不是不可以考虑的方案(或者验证一下PLC主控带运动控制模块的可行性)。

我之前供职过一家公司,泰道的人出来搞得。顶着美国货的名头做国产PMAC,好像叫IMAC吧。如果真的买不到外国货那么可以试着找找他们。不过他们的产品(包括之前的PMAC)调试环境很不友好,比较难用。总之能买国外的买国外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运动



对,我轨迹是已知的,根据轨迹去写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有斜线和圆弧这些需要联动插补的轨迹,那么除非成本考虑,否则无论从精度、平滑度还是效率的角度来说都是运动控制器更优。运动控制器的价钱一般跟轴数多少来决定,所以仅XY轴使用运动控制器,ZAB轴用PLC...



非常感谢!

我现在也考虑的是带运动控制的PLC。有推荐的产品吗

网友D:
直接欧姆龙NX1P系列的PLC

网友E:
目前国产汇川 合川 信捷啊 矩形啊 都有可以搞的PLC只要带总线控制的都可以,就一个圆弧和直线没得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yang20908"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正运动】进行回复:        ------------------------------------------------...



厂商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欧姆龙NX1P系列的PLC



好的,谢谢!

我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