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以下三菱PLC移位指令应用分析

楼主(2021-11-30):
求助如上移位指令图讲解分析,疑惑点:当C0计数为3时(也就是移位指令第3次动作时),为什么是M0和M2同时为ON?为什么不是M0为OFF,M2才是ON?

楼主:
T3第1次计时为8秒时(也就是C0计数为1时),M5的数值1传给M0,则M0为ON,M5变为0FF。

T3第2次计时为8秒时(也就是C0计数为2时),M0的数值1传给M1,则M1为ON,M5为ON。

T3第3次计时为8秒时(也就是C0计数为3时),M5的值传给M0,M1的数值1传给M2,则M0为ON,M2为ON。

T3第4次计时为8秒时(也就是C0计数为4时),M0的数值1传给M1,M2的数值1传给M3,则M1为ON,M3为ON。

C0记数  M5  M0  M1  M2  M3

    0        1      0     0      0    0

    1        0      1     0      0    0

    2        1      0     1      0    0

    3        0      1     0      1    0

    4        1      0     1      0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