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WEI】科威经济型六轴运动控制器输入继电器介绍

楼主(2021-11-30):
一、输入继电器 [X]

● 输入继电器X作用是接收外部开关量信息,将接收到的外部信息送到CPU,经过用户程序的处理由输出继电器Y控制外部设备,完成控制任务。因此在PLC的完整程序中,X、Y是相互依存的。

● X的基本功能是作位元件使用,也可将其组合作为字元件来处理(如MOV  K2X0  D1000,此语句意思是将X0-X7的状态,按X0为低位,X7为高位顺序排列,不够的位补零,组合成一个字,将值赋给D1000)。

● 上述K2X0中的2根据需要可以是1~8中的任意值,设“1~8”为n,KnX0表达的意思是以X0为最低位,将n*4个以X0为起始的连续的X状态组合成字的值来处理。16位操作时n<=4,n>4时要按32位数据操作。这样组合操作时注意X的起始地址编号,避免超出X的最大编号范围。

● 输入继电器根据接口硬件电路的不同,分为普通型和高速型(普通型与高速型具体指标参考硬件说明)。普通型无法做高速型使用,但高速型可做普通型使用。

1、输入继电器编号

输入继电器的编号是由具体控制器输入端口对应的映射标识。这些编号使用8进制表达,因此不存在如8、9这样的数值。

运动控制器的X输入继电器编号如下:

2、功能与动作说明

●输入端子是运动控制器接收外部开关信号的窗口。

●从输入端子接入的信号,在PLC内部经滤波、隔离电路处理,开关状态才被中央处理器读入输入映像区(关联到软元件输入继电器X的对应编号),赋予它继电器属性,具有常开触点与常闭触点。

●这些常开、常闭触点可在梯形图程序内反复无数次使用。

●特定编号的输入继电器X通过一些专用指令或用法可以实现一些复杂功能(高速计数、外部中断输入等),见相关指令说明。

●输入继电器X不能通过程序来驱动的(例如:[SET  X0]、[RST  X0]、[OUT  X0]等属于错误用法)。

3、 动作时序

PLC通过反复执行下面所示的处理顺序,进行顺序控制。采用这种成批输入输出方式时,如图所示,输入滤波器和输出元件的驱动时间及运算周期也会出现响应滞后的情况。

● 输入处理

PLC在执行程序之前,将所有输入端子的ON/OFF状态,读入输入映像区。

在执行程序的过程中,即使输入变化,输入映像区的内容也不变,而在下一扫描周期的输入处理时,读入该变化。

此外,即使输入触点出现ON→OFF、OFF→ON的变化时,在判定ON/OFF之前,输入滤波器会造成短时间的响应滞后(毫秒级)。

● 程序处理

PLC根据程序存储器的指令内容,从输入映像区或其他软元件的映像区中读出各软元件的ON/OFF的状态,从0步开始依次进行运算,然后将结果写入映像区。因此,各软元件的映像区存储区随着程序的执行逐步改变其内容。而且,输出继电器的内部触点根据输出映像存储区的内容执行动作。

● 输出处理

一旦所有指令执行结束,将输出Y的映像存储区的ON/OFF状态传输至输出锁存存储区,这为了PLC的实际输出。PLC内的外部输出用触点,按照输出用软元件的响应滞后实践动作。

4、输入处理便利功能

●高速输入单向、双向、AB相[高速计数器]功能

由于高速计数器是以中断方式对从特定的输入继电器读入的高速脉冲信号进行处理,不受运算时间长短影响。

计数的结果或是使用高速计数器专用比较指令立即输出,或是对高速计数器的计数值用高速计数中断方式执行特定的处理程序。

相关指令:DHSCS(高速比较置位)、DHSCR(高速比较复位)、DHSZ(高速区间比较输出)、DHSCT(高速表格比较输出)

●读取最新输入信息[输入输出刷新]功能

在成批刷新方式下运行的运动控制端子输入信号,只能在0步梯形图运算之前被成批读入输入映像区。在执行END指令时成批输出经运算处理的输出信息。

输入输出刷新指令,就是可以在程序运算过程中获取输入的最新信息,立即输出运算结果。

相关指令:REF(输入输出刷新)

●X0—X7上升沿计数功能

在成批刷新方式下运行的运动控制端子输入信号时,对输入信号的响应、处理速度受硬件接口、运算时间影响,如果想知道在成批刷新方式下运行的梯形图运算过程中,控制端子输入信号是否有多次改变,可以查看对应的计数器,见下表。

上升沿计数器响应速度:<5KHz

5、程序应用

利用4个开关X0-X3共同控制一个灯Y0,要求任何一个按钮按下灯亮,松开灯灭,且任何两个按钮按下灯不亮。

程序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