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导热硅脂的优劣性

楼主(2021-12-01):
导热硅脂这个产品,看上去不起眼,但是在绝大数热管理体系中都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就如一辆上百万的豪车,如果没有轮胎这个驱动的媒介,再强劲的发动机都无法实现汽车高性能的展现。而导热硅脂作为一个热媒,对芯片与散热器之间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但是随着众多导热硅脂产品的推出,价格差异十分巨大,这就形成了高端和低端的区别,然而这两者的具体区别很多使用者也是一头雾水,今天小编就给广大用户详细讲解一下如何判断导热硅脂的优劣

影响导热硅脂性能主要的三项参数

一、导热系数:导热系数越高的硅脂性能越好,当然价格也更贵。

二、热阻:在导热硅脂中,热阻越小的产品传热效果越好。

三、油离率:一般来说,导热硅脂的含油率越低越好,因为含油率偏高的硅脂在存放时间稍长后会分离出一些油脂,这些油脂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热量的传导。

影响导热硅脂性能原料

硅油是导热硅脂制作过程中的基础料具有良好的防水密封性、防水、抗溶剂性和抗爬电性能。其实无论是高端还是低端的导热硅脂,其所使用的硅油都是没有太大的区别,因为硅油本身就是一种纯绝缘体,其导热性能非常差那么高端和低端的导热硅脂在原料上的最主要区别就是在于能增强硅脂各项性能的各种类型金属化合物,一般普通的导热硅脂一般会加入氧化铝一类物质,而价格和性能更为高端的氧化硼,纯银等物质,通常只用在高端硅脂上。

其实通过肉眼我们很难区分导热硅脂优劣的区别,但如果使用角度来分析,那就非常明显看出区别。硅脂除了导热系数之外,还有粘度系数、热阻以及油离度等都会直接影响硅脂使用效果,而这些使用效果都是可以通过专业的检测仪器或者设备进行分析,从而得到出硅脂的具体性能参数。还有根据不同原料制作出来的硅脂,例如会影响导热硅脂寿命的是油离度,当硅油在硅脂中油离速度过快,就会出现硅脂变干的情况,就会导致价值与界面之间出现缝隙,导热面积减少,或介质与空气发生反应,改变硅脂本身的性质降低性能。因此,硅脂的使用寿命长短、物化性质是否稳定也判断导热硅脂优劣性的重要指标。

我们在采购导热硅脂的时候,既要看产品的各项性能,还要选择信得过的导热硅脂品牌产品。小编在这里给广大用户推荐一款施奈仕自主研发生产的导热硅脂CB1040,具有高粘度、无溶剂、易操作等特点,导热系数4.0W,具有无离油率、低热阻及优异的热传导性CB1040可替代7762、7783、5022同类型导热硅脂,广泛应用于电脑、散热模组、车载电视、黑盒子、导航仪、避雷器、吊舱、激光器、电瓶车、LED分光机等产品上。想

网友A(2022-06-17):
一般不好判断啊,首先价格高一点,还是好一点,在一个只有让时间证明硅脂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