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点焊机启动前的准备工作有哪些?自动点焊机相关操作

楼主(2021-12-01):
     自动点焊机电极压力对两电极间总电阻R有明显的影响,随着电极压力的增大,R显著减小,而焊接电流增大的幅度却不大,不能影响因R减小引起的产热减少。因此,焊点强度总随着焊接压力增大而减小。点焊机解决的办法是在增大焊接压力的同时,增大焊接电流。电流对产热的影响比电阻和时间两者都大。因此,在焊接过程中,它是一个必须严格控制的参数。点焊机引起电流变化的主要原因是电网电压波动和交流焊机次级回路阻抗变化。阻抗变化是因为回路的几何形状变化或因在次级回路中引入不同量的磁性金属。

     对于直流焊机,次级回路阻抗变化,对电流无明显影响工件和电极一定时,工件的电阻取决与它的电阻率.因此,电阻率是被焊材料的重要性能.电阻率高的金属其导电性差(如不锈钢)电阻率低的金属其导电性好(如铝合金)。因此,点焊不锈钢时产热易而散热难,点焊铝合金时产热难而散热易.点焊时,前者可用较小电流(几千安培),而后者就必须用很大电流(几万安培)。电阻率不仅取决与金属种类,还与金属的热处理状态、加工方式及温度有关。

     自动点焊机启动前的准备工作
(一)工作场所必须保持空气流通,防止由于工作气体的使用而造成用户缺氧。
(二)不可在工作场所堆放易燃物品,以防发生火灾。
(三)检查焊机外壳是否接地,电缆是否破损。
(四)检查焊机各接线点是否松动,是否有因接触不良而烧损的设备。
(五)确认保护气是否有气,管路是否漏气。

自动点焊机设备运行及相关操作
(一)按要求安装好电加热式气体减压器
(二)使用前必须先预热5-10分钟;
(三)缓缓将气瓶上的阀门打开(速度约5度/秒),这时可观察到压力表的指针慢慢抬起,然后停在合适的刻度上。
(四)闭合设备电气箱空气开关对设备上电,检查电气箱和机身是否漏电(发现漏电须排除后进行下一步操作)。
(五)检查电气箱侧面指示灯是否正常,发现异常须排源、腐蚀介质损伤。
(六)操作时,发觉有任何异常现象,请立即停止操作。通知设备维修人员,处理正常后,方可继续使用。
停机
(一)将钢瓶上的气阀关闭,放出减压器内残留气体,使减压器上的压力表指针归零。
(二)按下停止按钮,依次关闭各电源开关、气源开关;
(三)对机器、地面全面清洁,保证现场整洁。
(四)要避免焊接电缆与地面金属物体接触,防止焊机输出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