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找西门子三菱的一些FB块

楼主(2021-12-01):
比如说气缸功能块,轴功能块等,

网友A:
功能块在左边项目树的程序块里面啊  你这是问的什么

网友B:
你需要找一位西门子的技术人员,最好有手机号码的,随时有问题可以联系!不行只能400电话排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找一位西门子的技术人员,最好有手机号码的,随时有问题可以联系!不行只能400电话排除了!...



可有推荐?

网友C:
轴FB功能块博途软件自带,至于气缸软件,除非是总线类阀组,否则是没有专用FB的,自己不会做你何必做编程呢???

建议你还是适合扫大街

网友D:
可以去西门子技术问题找答案中心搜索和提问,会有很多技术人员回答http://www.ad.siemens.com.cn/service/answer/default.html

网友E:
不懂http://www.ctdxx.com/

网友F:
    我有 S7 软件老外写的块,感觉还是不错的,带有在 HMI 上的状态显示功能,特别是电机的传送带类的动作显示特别不错,很是漂亮

网友G:
从你问题的字面回答,如果你只想要一些FB块看看的话,可以下载几个论坛里分享的人家的程序,基本都有

网友H:
气缸块是没有标准的,可以自己做一个通用的块,以后有项目使用的时候可以重复调。轴控制功能块是有的,工艺组态一个伺服后,写伺服程序就可以调用mc_home等功能块,右边选项卡找轴有关的指令

网友I(2022-01-07):
这个是自己编写封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