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WEI】科威经济型六轴运动控制器辅助继电器介绍

楼主(2021-12-01):
一、辅助继电器[M]

辅助继电器M同输出继电器Y一样,可以被PLC内各种软元件的触点驱动。但M不能直接与外部端子相连,仅起辅助逻辑运算的作用。它的常开常闭触点在梯形图程序中可以无数次反复使用。

M在使用时既可作位元件也可作字元件(必须拼成字的形式,如K2M0)。

上述K2M0中的2根据需要可以是1~8中的任意值。若设“1~8”为n,则KnM0表达的意思是以M0为最低位,将n*4个以M0为起始的连续的M状态组合成字的值来处理,这样操作时注意M的起始地址编号,避免超出M的编号范围。

1、辅助继电器编号

● M0~M3071为普通辅助继电器区,可做触点判断及逻辑运算,无使用限制。

● M8000~M8255为特殊辅助继电器区,此区域继电器的状态往往是被系统赋予了特殊的含义,比如M8002为上电第一个扫描周期被接通。特殊辅助继电器在一般情况下,只做触点能作导通判断使用,应尽量避免修改此区域辅助继电器的状态,以免影响系统正常运行。

2、功能与动作说明

运动控制器有许多辅助继电器。这类辅助继电器的线圈与输出继电器一样,由运动控制器的各种软元件的触点驱动。它的常开常闭触点在梯形图程序中可以无数次反复使用。但是,该触点不能直接驱动外部负载,外部负载的驱动只能通过输出继电器Y进行。

● 左图表示了M600动作的自锁示例。在该电路中,如果X000接通,M600动作的话,即使X000断开,由于并联触点导通,M600也会自己保持动作。但是,如果X001的常闭触点开路,则M600不会动作。

● 下述梯形图的功能:

可通过M600/M601的当前状态,控制左图往复式平台的移动方向。

● X000 = ON(左限位开关)→ M600 = ON → 右驱动 →

X001 = ON(右限位开关)→ M600 = OFF, M601=ON → 左驱动。

3、 程序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