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变送器pt100在安装时会出现怎样的问题呢?

楼主(2021-12-01):
温度变送器pt100采用热电偶、热电阻作为测温元件,从测温元件输出信号送到变送器模块,经过稳压滤波、运算放大、非线性校正、V/I转换、恒流及反向保护等电路处理后,转换成与温度成线性关系的4~20mA电流信号0-5V/0-10V电压信号,RS485数字信号输出。

  温度变送器是将温度变量转换为可传送的标准化输出信号的仪表,主要用于工业过程温度参数的测量和控制。电流变送器是将被测主回路交流电流转换成恒流环标准信号,连续输送到接收装置。
温度变送器pt100的安装问题:

  1、变送器无输出
  ①变送器无输出,查看变送器电源是否接反;
  把电源极性接正确
  ②测量变送器的供电电源,是否有24V直流电压;
  必须保证供给变送器的电源电压≥12V(即变送器电源输入端电压≥12V)。如果没有电源,则应检查回路是否断线、检测仪表是否选取错误(输入阻抗应≤250Ω);等等。
  ③如果是一体化带表头的,检查表头是否损坏(可以先将表头的两根线短路,如果短路后正常,则说明是表头损坏);
  表头损坏的则需另换表头,
  ④将电流表串入24V电源回路中,检查电流是否正常;
  如果正常则说明变送器正常,此时应检查回路中其他仪表是否正常。

  2、变送器输出精度不合要求
  ①变送器电源是否正常
  如果小于12VDC,则应检查回路中是否有大的负载,变送器负载的输入阻抗应符合RL≤(变送器供电电压-12V)/(0.02A)Ω
  ②是否进行过一体化调试
  进行一体化调试
  ③热电阻(或热电偶)与外壳绝缘是否达到要求
  如绝缘不合要求,则需进行相应的绝缘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