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干货】三菱Q+JET伺服样例

楼主(2021-12-01):
之前分享了5U的结构化编程带了JEC伺服的封装FB,这次是项目实例中的一部分,还是CClink IE FB协议PLC最直接控制伺服,刚调试完成,所有功能都OK

三菱Q系列PLC,伺服驱动器使用的JET伺服,本来打算还是用JEC的,结果没货

和JEC相比,ControlWord和StatusWord中的数据有变更,PDO映射中的顺序有变化,其次是Jog功能的实现方式有少许变化其他差距不大,值得一提的是GW2不支持结构体中嵌套结构体,导致我的控制字和状态字的控制比较麻烦,需要在功能能块中,做中转

BSET( ControlWord.bSwitchOn ,K0,MapOut.ControlWord);

BRST(NOT ControlWord.bSwitchOn ,K0, MapOut.ControlWord );

TEST( TRUE , MapIn.StatusWord, K0 ,StatusWord.bReady );

使用 bSet bRst指令置位字地址的位

使用TEST指令读取字地址中的位

有积分下载附件查看驱动器设定和程序原文件

没有积分的看手册和程序(没有结构体信息)

程序如下

ENO:=EN;

(********************************ControlWord************************************)

BSET( ControlWord.bSwitchOn ,K0,MapOut.ControlWord);

BRST(NOT ControlWord.bSwitchOn ,K0, MapOut.ControlWord );

BSET( ControlWord.bEnableVolatge ,K1, MapOut.ControlWord  );

BRST(NOT ControlWord.bEnableVolatge , K1, MapOut.ControlWord  );

BSET( ControlWord.bQuickStop ,K2, MapOut.ControlWord );

BRST(NOT ControlWord.bQuickStop ,K2, MapOut.ControlWord  );

BSET( ControlWord.bEnableOpreation , K3,MapOut.ControlWord  );

BRST(NOT ControlWord.bEnableOpreation ,K3, MapOut.ControlWord   );

BSET( ControlWord.Bit04,K4, MapOut.ControlWord   );

BRST(NOT ControlWord.Bit04, K4,MapOut.ControlWord  );

BSET( ControlWord.Bit05, K5,MapOut.ControlWord   );

BRST(NOT ControlWord.Bit05, K5,MapOut.ControlWord   );

BSET( ControlWord.Bit06,K6, MapOut.ControlWord   );

BRST(NOT ControlWord.Bit06,K6, MapOut.ControlWord  );

BSET( ControlWord.bFaultReset ,K7, MapOut.ControlWord   );

BRST(NOT ControlWord.bFaultReset ,K7, MapOut.ControlWord);

BSET( ControlWord.bHalt,K8, MapOut.ControlWord);

BRST(NOT ControlWord.bHalt,K8, MapOut.ControlWord   );

BSET( ControlWord.Bit09,K9, MapOut.ControlWord  );

BRST(NOT ControlWord.Bit09,K9, MapOut.ControlWord);

BSET( ControlWord.Bit10, K10,MapOut.ControlWord   );

BRST(NOT ControlWord.Bit10,K10, MapOut.ControlWord   );

BSET( ControlWord.Bit11,K11, MapOut.ControlWord   );

BRST(NOT ControlWord.Bit11,K11, MapOut.ControlWord   );

BSET( ControlWord.Bit12,K12, MapOut.ControlWord  );

BRST(NOT ControlWord.Bit12,K12, MapOut.ControlWord  );

BSET( ControlWord.Bit13,K13, MapOut.ControlWord  );

BRST(NOT ControlWord.Bit13,K13, MapOut.ControlWord);

BSET( ControlWord.Bit14,K14, MapOut.ControlWord  );

BRST(NOT ControlWord.Bit14,K14, MapOut.ControlWord   );

BSET( ControlWord.Bit15,K15, MapOut.ControlWord   );

BRST(NOT ControlWord.Bit15,K15, MapOut.ControlWord   );

(********************************StatusWord************************************)

TEST( TRUE , MapIn.StatusWord, K0 ,StatusWord.bReady );

TEST( TRUE , MapIn.StatusWord, K1 ,StatusWord.bSwitchedOn);

TEST( TRUE , MapIn.StatusWord, K2 ,StatusWord.bOperationEnabled);

TEST( TRUE , MapIn.StatusWord, K3 ,StatusWord.bFault);

TEST( TRUE , MapIn.StatusWord, K4 ,StatusWord.bVoltageEnabled);

TEST( TRUE , MapIn.StatusWord, K5 ,StatusWord.bQuickStop);

TEST( TRUE , MapIn.StatusWord, K6 ,StatusWord.bSwitchOnDisabled);

TEST( TRUE , MapIn.StatusWord, K7 ,StatusWord.bWarning);

TEST( TRUE , MapIn.StatusWord, K8 ,StatusWord.Bit08);

TEST( TRUE , MapIn.StatusWord, K9 ,StatusWord.Bit09);

TEST( TRUE , MapIn.StatusWord, K10 ,StatusWord.bTargetReached);

TEST( TRUE , MapIn.StatusWord, K11 ,StatusWord.bInternalLimitActive);

TEST( TRUE , MapIn.StatusWord, K12 ,StatusWord.Bit12);

TEST( TRUE , MapIn.StatusWord, K13 ,StatusWord.Bit13);

TEST( TRUE , MapIn.StatusWord, K14 ,StatusWord.Bit14);

TEST( TRUE , MapIn.StatusWord, K15 ,StatusWord.Bit15);

(********************************使能************************************)

ControlWord.bQuickStop:=TRUE;

ControlWord.bEnableVolatge:=TRUE;

ControlWord.bSwitchOn:=bEnable AND StatusWord.bVoltageEnabled AND StatusWord.bQuickStop AND StatusWord.bReady AND NOT StatusWord.bSwitchOnDisabled;

ControlWord.bEnableOpreation:=StatusWord.bSwitchedOn AND NOT Operation.bHMI_ServoOn AND bEnable;

S_MotionOperation:=StatusWord.bOperationEnabled;

Status.bServoOn:=S_MotionOperation;

bBreak:=(S_MotionOperation AND NOT Operation.bHMI_Break) OR (NOT S_MotionOperation AND Operation.bHMI_Break);

(*刹车自动打开*)

IF NOT bManual THEN

Operation.bHMI_Break:=FALSE;

Operation.bHMI_ServoOn:=FALSE;

END_IF;

(******************************公共**********************************)

(*单位转换*)

IF Parameter.nEncoderResolution<>0.0 AND Parameter.nPitch<>0.0 THEN

Status.nActPos:=DINT_TO_REAL(MapIn.ActPos)/Parameter.nEncoderResolution*Parameter.nPitch;

Status.nActVel:=DINT_TO_REAL(MapIn.ActVel)/6000.0*Parameter.nPitch;

MapOut.TargetPos:=REAL_TO_DINT(nTargetPos/Parameter.nPitch*Parameter.nEncoderResolution);

MapOut.ProfileVel:=REAL_TO_DINT(nTargetVel/Parameter.nPitch*6000.0);

MapOut.TargetVel:=REAL_TO_DINT(nTargetVel/Parameter.nPitch*6000.0);

END_IF;

(*加减速度*)

MapOut.nACC:=Parameter.nACC;

MapOut.nDEC:=Parameter.nDEC;

(*模式切换*)

IF NOT bEnable THEN

MapOut.ModesOfOperation:=0;

END_IF;

(********************************JOG*************************************)

(*使用PV模式(Mode OF Operation=3)实现JOG功能

//ControlWord.Bit08在PV模式为下 0为实施定位、1为电机停止

//ControlWord.Bit15在PV模式下为执行定位*)

IF Operation.bHMI_JogN OR Operation.bHMI_JogP THEN

MapOut.ModesOfOperation:=3;

END_IF;

IF MapIn.ModesOfOperationDisplay=3 THEN

IF Operation.bHMI_Jogp OR Operation.bHMI_JogN THEN

IF Operation.bHMI_Jogp THEN

nTargetVel:=Parameter.nJogVel;

END_IF;

IF Operation.bHMI_JogN THEN

nTargetVel:=-Parameter.nJogVel;

END_IF;

ELSE

nTargetVel:=0.0;

END_IF;

ControlWord.Bit15:=(Operation.bHMI_JogN OR Operation.bHMI_JogP) AND S_MotionOperation;

END_IF;

(******************************原点搜索**********************************)

(*原点复归方式为:位置设定型,使用HM模式(Mode OF Operation=6)

//ControlWord.Bit04在HM模式下为原点复归

//StatusWord.Bit12在HM模式下为原点复归完成

//StatusWord.Bit13在HM模式下为原点复归报警 *)

(*切换HM模式*)

IF Operation.bHMI_Orgin THEN

MapOut.ModesOfOperation:=6;

END_IF;

IF MapIn.ModesOfOperationDisplay=6 THEN

(*原点复归执行位*)

ControlWord.Bit04:=Operation.bHMI_Orgin ;

END_IF;

(*原点复归完成*)

Status.bHomed:=StatusWord.Bit12;

(********************************定位执行************************************)

(*使用PP模式(Mode OF Operation=1)实现定位功能

//ControlWord.Bit04在PP模式为下为定位执行

//ControlWord.Bit06在PP模式为下 0为绝对定位、1为相对定位模式

//ControlWord.Bit08在PP模式为下 0为实施定位、1为电机停止

//StatusWord.Bit10在PP模式为下为定位完成

//StatusWord.Bit12在PP模式为下为定位中

//StatusWord.Bit13在PP模式为下为位置偏差报警*)

(*PP模式切换*)

IF bPosExcute THEN

MapOut.ModesOfOperation:=1;

END_IF;

(*定位执行*)

IF MapIn.ModesOfOperationDisplay=1 THEN

(*相对模式*)

ControlWord.Bit06:=Operation.bRelative;

ControlWord.Bit04:=bPosExcute AND S_MotionOperation AND Operation.bPermit;

END_IF;

(*手自动定位执行16点位*)

bPosExcute:=((bManual AND (Operation.bHMI_PosExecute[0] OR Operation.bHMI_PosExecute[1] OR Operation.bHMI_PosExecute[2] OR

                           Operation.bHMI_PosExecute[3] OR Operation.bHMI_PosExecute[4]OR Operation.bHMI_PosExecute[5]OR

                   Operation.bHMI_PosExecute[6] OR Operation.bHMI_PosExecute[7] OR Operation.bHMI_PosExecute[8] OR

               Operation.bHMI_PosExecute[9] OR Operation.bHMI_PosExecute[10] OR Operation.bHMI_PosExecute[11] OR

               Operation.bHMI_PosExecute[12] OR Operation.bHMI_PosExecute[13] OR Operation.bHMI_PosExecute[14] OR

               Operation.bHMI_PosExecute[15] ))OR

                          (Operation.bAuto_PosExecute[0] OR Operation.bAuto_PosExecute[1] OR Operation.bAuto_PosExecute[2] OR

   Operation.bAuto_PosExecute[3] OR Operation.bAuto_PosExecute[4] OR Operation.bAuto_PosExecute[5] OR

   Operation.bAuto_PosExecute[6] OR Operation.bAuto_PosExecute[7] OR Operation.bAuto_PosExecute[8] OR

   Operation.bAuto_PosExecute[9] OR Operation.bAuto_PosExecute[10] OR Operation.bAuto_PosExecute[11] OR

   Operation.bAuto_PosExecute[12] OR Operation.bAuto_PosExecute[13] OR Operation.bAuto_PosExecute[14] OR

   Operation.bAuto_PosExecute[15]))

                           AND Operation.bPermit AND  S_MotionOperation;

(*定位参数调用&定位完成判定*)

FOR  nNumber := 0  TO  15   DO

(*定位参数设定*)

IF Operation.bHMI_SetPos[nNumber] THEN

Parameter.nPOS[nNumber]:=Status.nActPos;

END_IF;

(*定位数据上下限*)

nUpLimit[nNumber]:=Parameter.nPOS[nNumber]+Parameter.nDeviation;

nLowLimit[nNumber]:=Parameter.nPOS[nNumber]-Parameter.nDeviation;

(*定位参数调用*)

IF Operation.bAuto_PosExecute[nNumber] OR Operation.bHMI_PosExecute[nNumber]  THEN

IF bManual THEN

nTargetVel:=Parameter.nManualVel;

ELSE

nTargetVel:=Parameter.nAutoVel[nNumber];

END_IF;

nTargetPos:=Parameter.nPOS[nNumber];

END_IF;

(*定位完成判定*)

IF nUpLimit[nNumber]>=Status.nActPos AND nLowLimit[nNumber]<=Status.nActPos THEN

Status.bDone[nNumber]:=TRUE;

ELSE

Status.bDone[nNumber]:=FALSE;

END_IF;

END_FOR;

(******************************报警&复位**********************************)

(*复位*)

ControlWord.bFaultReset:=bReset OR Operation.bHMI_Reset;

(*报警&报警代码*)

Status.nErrorID:=MapIn.CurrentAlarm;

Status.bError:=StatusWord.bWarning OR StatusWord.bFault;

(*********************************状态************************************)

Status.bBusy:=StatusWord.Bit12;

IF Status.bError THEN

Status.nStatus:=0;

ELSE

IF NOT StatusWord.bOperationEnabled THEN

Status.nStatus:=1;

ELSIF Status.bBusy THEN

Status.nStatus:=2;

ELSE

Status.nStatus:=3;

END_IF;

END_IF;

楼主:
功能块内部包含点位示教功能,16个定位点,原点搜索,Jog,使能,刹车控制以及伺服状态

如果想扩充点位,直接改数组和FB中的For循环的数值

网友A:
这么优秀的资料真是难得,JET后面将是主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功能块内部包含点位示教功能,16个定位点,原点搜索,Jog,使能,刹车控制以及伺服状态如果想扩充点位,直接改数组和FB中的For循环的数值...



优秀的资料

网友C:
支持支持http://www.0731auto.net/

网友D:
大佬,现在JET支持CCLINK IE FB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佬,现在JET支持CCLINK IE FB了?



支持的

网友E:
中国==越南 门对门进出口报关报检180-2696-8431

网友F(2022-03-15):
很不错的资料分享,欢迎楼主常分享干货

楼主(2021-12-01):
之前分享了5U的结构化编程带了JEC伺服的封装FB,这次是项目实例中的一部分,还是CClink IE FB协议PLC最直接控制伺服,刚调试完成,所有功能都OK

三菱Q系列PLC,伺服驱动器使用的JET伺服,本来打算还是用JEC的,结果没货

和JEC相比,ControlWord和StatusWord中的数据有变更,PDO映射中的顺序有变化,其次是Jog功能的实现方式有少许变化其他差距不大,值得一提的是GW2不支持结构体中嵌套结构体,导致我的控制字和状态字的控制比较麻烦,需要在功能能块中,做中转

BSET( ControlWord.bSwitchOn ,K0,MapOut.ControlWord);

BRST(NOT ControlWord.bSwitchOn ,K0, MapOut.ControlWord );

TEST( TRUE , MapIn.StatusWord, K0 ,StatusWord.bReady );

使用 bSet bRst指令置位字地址的位

使用TEST指令读取字地址中的位

有积分下载附件查看驱动器设定和程序原文件

没有积分的看手册和程序(没有结构体信息)

程序如下

ENO:=EN;

(********************************ControlWord************************************)

BSET( ControlWord.bSwitchOn ,K0,MapOut.ControlWord);

BRST(NOT ControlWord.bSwitchOn ,K0, MapOut.ControlWord );

BSET( ControlWord.bEnableVolatge ,K1, MapOut.ControlWord  );

BRST(NOT ControlWord.bEnableVolatge , K1, MapOut.ControlWord  );

BSET( ControlWord.bQuickStop ,K2, MapOut.ControlWord );

BRST(NOT ControlWord.bQuickStop ,K2, MapOut.ControlWord  );

BSET( ControlWord.bEnableOpreation , K3,MapOut.ControlWord  );

BRST(NOT ControlWord.bEnableOpreation ,K3, MapOut.ControlWord   );

BSET( ControlWord.Bit04,K4, MapOut.ControlWord   );

BRST(NOT ControlWord.Bit04, K4,MapOut.ControlWord  );

BSET( ControlWord.Bit05, K5,MapOut.ControlWord   );

BRST(NOT ControlWord.Bit05, K5,MapOut.ControlWord   );

BSET( ControlWord.Bit06,K6, MapOut.ControlWord   );

BRST(NOT ControlWord.Bit06,K6, MapOut.ControlWord  );

BSET( ControlWord.bFaultReset ,K7, MapOut.ControlWord   );

BRST(NOT ControlWord.bFaultReset ,K7, MapOut.ControlWord);

BSET( ControlWord.bHalt,K8, MapOut.ControlWord);

BRST(NOT ControlWord.bHalt,K8, MapOut.ControlWord   );

BSET( ControlWord.Bit09,K9, MapOut.ControlWord  );

BRST(NOT ControlWord.Bit09,K9, MapOut.ControlWord);

BSET( ControlWord.Bit10, K10,MapOut.ControlWord   );

BRST(NOT ControlWord.Bit10,K10, MapOut.ControlWord   );

BSET( ControlWord.Bit11,K11, MapOut.ControlWord   );

BRST(NOT ControlWord.Bit11,K11, MapOut.ControlWord   );

BSET( ControlWord.Bit12,K12, MapOut.ControlWord  );

BRST(NOT ControlWord.Bit12,K12, MapOut.ControlWord  );

BSET( ControlWord.Bit13,K13, MapOut.ControlWord  );

BRST(NOT ControlWord.Bit13,K13, MapOut.ControlWord);

BSET( ControlWord.Bit14,K14, MapOut.ControlWord  );

BRST(NOT ControlWord.Bit14,K14, MapOut.ControlWord   );

BSET( ControlWord.Bit15,K15, MapOut.ControlWord   );

BRST(NOT ControlWord.Bit15,K15, MapOut.ControlWord   );

(********************************StatusWord************************************)

TEST( TRUE , MapIn.StatusWord, K0 ,StatusWord.bReady );

TEST( TRUE , MapIn.StatusWord, K1 ,StatusWord.bSwitchedOn);

TEST( TRUE , MapIn.StatusWord, K2 ,StatusWord.bOperationEnabled);

TEST( TRUE , MapIn.StatusWord, K3 ,StatusWord.bFault);

TEST( TRUE , MapIn.StatusWord, K4 ,StatusWord.bVoltageEnabled);

TEST( TRUE , MapIn.StatusWord, K5 ,StatusWord.bQuickStop);

TEST( TRUE , MapIn.StatusWord, K6 ,StatusWord.bSwitchOnDisabled);

TEST( TRUE , MapIn.StatusWord, K7 ,StatusWord.bWarning);

TEST( TRUE , MapIn.StatusWord, K8 ,StatusWord.Bit08);

TEST( TRUE , MapIn.StatusWord, K9 ,StatusWord.Bit09);

TEST( TRUE , MapIn.StatusWord, K10 ,StatusWord.bTargetReached);

TEST( TRUE , MapIn.StatusWord, K11 ,StatusWord.bInternalLimitActive);

TEST( TRUE , MapIn.StatusWord, K12 ,StatusWord.Bit12);

TEST( TRUE , MapIn.StatusWord, K13 ,StatusWord.Bit13);

TEST( TRUE , MapIn.StatusWord, K14 ,StatusWord.Bit14);

TEST( TRUE , MapIn.StatusWord, K15 ,StatusWord.Bit15);

(********************************使能************************************)

ControlWord.bQuickStop:=TRUE;

ControlWord.bEnableVolatge:=TRUE;

ControlWord.bSwitchOn:=bEnable AND StatusWord.bVoltageEnabled AND StatusWord.bQuickStop AND StatusWord.bReady AND NOT StatusWord.bSwitchOnDisabled;

ControlWord.bEnableOpreation:=StatusWord.bSwitchedOn AND NOT Operation.bHMI_ServoOn AND bEnable;

S_MotionOperation:=StatusWord.bOperationEnabled;

Status.bServoOn:=S_MotionOperation;

bBreak:=(S_MotionOperation AND NOT Operation.bHMI_Break) OR (NOT S_MotionOperation AND Operation.bHMI_Break);

(*刹车自动打开*)

IF NOT bManual THEN

Operation.bHMI_Break:=FALSE;

Operation.bHMI_ServoOn:=FALSE;

END_IF;

(******************************公共**********************************)

(*单位转换*)

IF Parameter.nEncoderResolution<>0.0 AND Parameter.nPitch<>0.0 THEN

Status.nActPos:=DINT_TO_REAL(MapIn.ActPos)/Parameter.nEncoderResolution*Parameter.nPitch;

Status.nActVel:=DINT_TO_REAL(MapIn.ActVel)/6000.0*Parameter.nPitch;

MapOut.TargetPos:=REAL_TO_DINT(nTargetPos/Parameter.nPitch*Parameter.nEncoderResolution);

MapOut.ProfileVel:=REAL_TO_DINT(nTargetVel/Parameter.nPitch*6000.0);

MapOut.TargetVel:=REAL_TO_DINT(nTargetVel/Parameter.nPitch*6000.0);

END_IF;

(*加减速度*)

MapOut.nACC:=Parameter.nACC;

MapOut.nDEC:=Parameter.nDEC;

(*模式切换*)

IF NOT bEnable THEN

MapOut.ModesOfOperation:=0;

END_IF;

(********************************JOG*************************************)

(*使用PV模式(Mode OF Operation=3)实现JOG功能

//ControlWord.Bit08在PV模式为下 0为实施定位、1为电机停止

//ControlWord.Bit15在PV模式下为执行定位*)

IF Operation.bHMI_JogN OR Operation.bHMI_JogP THEN

MapOut.ModesOfOperation:=3;

END_IF;

IF MapIn.ModesOfOperationDisplay=3 THEN

IF Operation.bHMI_Jogp OR Operation.bHMI_JogN THEN

IF Operation.bHMI_Jogp THEN

nTargetVel:=Parameter.nJogVel;

END_IF;

IF Operation.bHMI_JogN THEN

nTargetVel:=-Parameter.nJogVel;

END_IF;

ELSE

nTargetVel:=0.0;

END_IF;

ControlWord.Bit15:=(Operation.bHMI_JogN OR Operation.bHMI_JogP) AND S_MotionOperation;

END_IF;

(******************************原点搜索**********************************)

(*原点复归方式为:位置设定型,使用HM模式(Mode OF Operation=6)

//ControlWord.Bit04在HM模式下为原点复归

//StatusWord.Bit12在HM模式下为原点复归完成

//StatusWord.Bit13在HM模式下为原点复归报警 *)

(*切换HM模式*)

IF Operation.bHMI_Orgin THEN

MapOut.ModesOfOperation:=6;

END_IF;

IF MapIn.ModesOfOperationDisplay=6 THEN

(*原点复归执行位*)

ControlWord.Bit04:=Operation.bHMI_Orgin ;

END_IF;

(*原点复归完成*)

Status.bHomed:=StatusWord.Bit12;

(********************************定位执行************************************)

(*使用PP模式(Mode OF Operation=1)实现定位功能

//ControlWord.Bit04在PP模式为下为定位执行

//ControlWord.Bit06在PP模式为下 0为绝对定位、1为相对定位模式

//ControlWord.Bit08在PP模式为下 0为实施定位、1为电机停止

//StatusWord.Bit10在PP模式为下为定位完成

//StatusWord.Bit12在PP模式为下为定位中

//StatusWord.Bit13在PP模式为下为位置偏差报警*)

(*PP模式切换*)

IF bPosExcute THEN

MapOut.ModesOfOperation:=1;

END_IF;

(*定位执行*)

IF MapIn.ModesOfOperationDisplay=1 THEN

(*相对模式*)

ControlWord.Bit06:=Operation.bRelative;

ControlWord.Bit04:=bPosExcute AND S_MotionOperation AND Operation.bPermit;

END_IF;

(*手自动定位执行16点位*)

bPosExcute:=((bManual AND (Operation.bHMI_PosExecute[0] OR Operation.bHMI_PosExecute[1] OR Operation.bHMI_PosExecute[2] OR

                           Operation.bHMI_PosExecute[3] OR Operation.bHMI_PosExecute[4]OR Operation.bHMI_PosExecute[5]OR

                   Operation.bHMI_PosExecute[6] OR Operation.bHMI_PosExecute[7] OR Operation.bHMI_PosExecute[8] OR

               Operation.bHMI_PosExecute[9] OR Operation.bHMI_PosExecute[10] OR Operation.bHMI_PosExecute[11] OR

               Operation.bHMI_PosExecute[12] OR Operation.bHMI_PosExecute[13] OR Operation.bHMI_PosExecute[14] OR

               Operation.bHMI_PosExecute[15] ))OR

                          (Operation.bAuto_PosExecute[0] OR Operation.bAuto_PosExecute[1] OR Operation.bAuto_PosExecute[2] OR

   Operation.bAuto_PosExecute[3] OR Operation.bAuto_PosExecute[4] OR Operation.bAuto_PosExecute[5] OR

   Operation.bAuto_PosExecute[6] OR Operation.bAuto_PosExecute[7] OR Operation.bAuto_PosExecute[8] OR

   Operation.bAuto_PosExecute[9] OR Operation.bAuto_PosExecute[10] OR Operation.bAuto_PosExecute[11] OR

   Operation.bAuto_PosExecute[12] OR Operation.bAuto_PosExecute[13] OR Operation.bAuto_PosExecute[14] OR

   Operation.bAuto_PosExecute[15]))

                           AND Operation.bPermit AND  S_MotionOperation;

(*定位参数调用&定位完成判定*)

FOR  nNumber := 0  TO  15   DO

(*定位参数设定*)

IF Operation.bHMI_SetPos[nNumber] THEN

Parameter.nPOS[nNumber]:=Status.nActPos;

END_IF;

(*定位数据上下限*)

nUpLimit[nNumber]:=Parameter.nPOS[nNumber]+Parameter.nDeviation;

nLowLimit[nNumber]:=Parameter.nPOS[nNumber]-Parameter.nDeviation;

(*定位参数调用*)

IF Operation.bAuto_PosExecute[nNumber] OR Operation.bHMI_PosExecute[nNumber]  THEN

IF bManual THEN

nTargetVel:=Parameter.nManualVel;

ELSE

nTargetVel:=Parameter.nAutoVel[nNumber];

END_IF;

nTargetPos:=Parameter.nPOS[nNumber];

END_IF;

(*定位完成判定*)

IF nUpLimit[nNumber]>=Status.nActPos AND nLowLimit[nNumber]<=Status.nActPos THEN

Status.bDone[nNumber]:=TRUE;

ELSE

Status.bDone[nNumber]:=FALSE;

END_IF;

END_FOR;

(******************************报警&复位**********************************)

(*复位*)

ControlWord.bFaultReset:=bReset OR Operation.bHMI_Reset;

(*报警&报警代码*)

Status.nErrorID:=MapIn.CurrentAlarm;

Status.bError:=StatusWord.bWarning OR StatusWord.bFault;

(*********************************状态************************************)

Status.bBusy:=StatusWord.Bit12;

IF Status.bError THEN

Status.nStatus:=0;

ELSE

IF NOT StatusWord.bOperationEnabled THEN

Status.nStatus:=1;

ELSIF Status.bBusy THEN

Status.nStatus:=2;

ELSE

Status.nStatus:=3;

END_IF;

END_IF;

岁似叶落、月如花散

网友G(2022-04-28):
感谢大佬分享模块!

网友A:
很好很强大

网友H:
优秀优秀

网友I(2022-06-01):
感谢分享

世事如棋!

网友:
谢谢大神

世事如棋!

网友:
非常感谢

世事如棋!

网友J:
三菱本身也有FB提供,可以采用三菱官方FB

世事如棋!

网友K(2022-09-09):
可以请教下,若6台伺服,网线是手拉手往下串吗

网友L:
不错的程序,下载来看看

网友M:
优秀的资料

网友N(2022-10-21):
没50分下载不了。这是GW2做的吗,GW2可以新建FB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没50分下载不了。这是GW2做的吗,GW2可以新建FB吗



是GW2写的,支持的,但是我很讨厌用三菱

网友O(2023-06-29):
1、2013最新整理eplan部件库

介绍:每个品牌系列都是可以单独导入的,需要用时才导入以免太大被卡死现象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ft=t&id=714364562044

2、西门子博途 博图plc案例程序s7 200smart 300 1200 1500编程实例工程 最全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13gs.success.result.1.18407a86KyfmZJ&id=717575723845

网友O(2024-01-01):
eplan部件库,全网最全最新整理(型号全部都分类很清晰,全部都是由本来精心整理)

介绍:每个品牌系列都是可以单独导入的,需要用时才导入以免太大被卡死现象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ft=t&id=714364562044

西门子博途标准模板程序,都是干货懂的来

1、S7-1200/1500工程常用FB块与FC块学习程序整理封装好的块,功能块合集版,让你快速调用实现功能,节约时间,少走弯路

2、单台块内可设间歇时间,一用一备块内有故障自动切换、时间比较最短先启、设定时间自动互切等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c.w4002-24706589253.21.13c164e5B4gJ6R&id=759671960606

网友P(2024-03-08):
谢谢楼主的分享,努力学习中

网友Q:
引用 楼主:
功能块内部包含点位示教功能,16个定位点,原点搜索,Jog,使能,刹车控制以及伺服状态如果想扩充点位,直接改数组和FB中的For循环的数值...



有没有人机的程序可以一起参考下

网友Q:
轴号在哪里改?可以带几个轴啊?

网友R:
引用 网友S:
感谢大佬分享,学习学习



还没有用过啊

网友T(2024-04-27):
这个挺齐全的,谢谢分享学习

网友U(2024-12-13):
干活慢慢

网友V(2025-04-01):
JE-C停产了吗?JET要贵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