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达能源:低温冷水机在使用时会出现哪些问题,附解决方法

楼主(2021-12-01):
在医药等工业领域,冷水机发挥着关键的作用。随着制药行业的不断发展,冷水机市场也具备良好的发展空间。数据显示,我国冷水机市场容量以每年8%的速度不断递增,并且国产冷水机的市场份额占比逐年提升,进口替代进程有望加速。
  与此同时,冷水机在质量、稳定性等方面也面临新的要求。据了解,当前我国冷水机行业正朝着智能化、节能、人性化以及机组一体化方向发展,相关的冷水机厂家也不断进行探索和改进,更新设备和技术,助力制药等行业更好的发展。
  笔者也了解到,冷水机设备在使用的过程中,无可避免会遇到一些常见的故障,需要用户掌握了解故障可能出现的原因,及时作出相应的解决办法,才能让生产运行更加稳定。那么,冷水机常见的故障有哪些呢?

  进出水温差小
  当用户在使用冷水机遇到进出水温差小的情况时,一般原因有以下几种。
  其一,冷水机的输出冷量小,比如机组本身有故障,或者未充分加载等。业内建议,这些情况下,用户可以通过观察冷水机组运行电流等参数来做初步判断。
  其二,设备的传热效果不好,比如传热管产生结垢严重,影响冷水机组换热,用户可以通过观察水温和蒸发温度之间的传热温差来做判断。
  其三,水流量过大,用户可以通过观察蒸发器的进出水压差,以及水泵运行电流等来做判断。另外,如果在排除以上问题后,用户可以检查传感器或者温度表是否准确。
  通信故障
  据了解,电脑控制器对各个模块的控制是通过通信线和总接口板来实现的,造成通信故障的主要原因是通信线路接触不良或断路,特别是接口受潮氧化造成接触不良,另外。单元电子板或总接口板故障,地址拨码开关选择不当,电源故障都可造成通信故障。
  高压故障
  当压缩机的排气压力过高时,就容易导致高压保护继电器动作。若是长期压力过高,会导致压缩机运行电流过大,易烧电机,还易造成压缩机排气口阀片损坏。
  那么,什么情况下回产生高压故障呢?主要包括:冷却水温偏高,冷凝效果不良;冷却水流量不足,达不到额定水流量;冷凝器结垢或堵塞;制冷剂充注过多;制冷剂内混有空气、氮气等不凝结气体;电气故障引起的误报。
  低压故障
  当压缩机吸气压力过低时,会导致低压保护继电器动作。据了解,产生低压故障的原因有:制冷剂不足或泄漏;冷媒水流量不足;蒸发器堵塞,换热不良;电气故障引起误报;外界气温较低。
  除此需要了解以上的故障原因以外,用户平时在使用完冷水机后,也要注意设备的维护和保养,才能保证设备的寿命延长,运行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