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cecontrol 7.0支持一机多屏显示吗?

楼主(2021-12-01):
想要在一台电脑上配置主屏和副屏,运行时分别显示不同的组态画面。
请教大神,如何能实现?

网友A:
应该可以实现的,刚刚用组态王软件 验证了下:

1、若是运行 2个画面,其中一个画面可以弹出另一个面,并且 本身的那张画面不是被替换隐藏的情况下,是可以实现你说的那个分屏,用“扩展”屏幕就可以了,看下面的截图;在一个画面上设置 一个按钮,可以弹出一个窗口,那个窗口是可以自由移动的,把那个窗口 拖到 “扩展”屏即可。

2、还有一种方式,也可以实现你说的那个功能,就是 创建“主画面”时,主画面的长度设置成2个屏幕那么长,开发工程时,就是用“扩展”屏方式来开发的,这样,运行时,自然就会出现 你想要的“2个画面”;

网友B(2022-02-07):
你说的这个问题我个人觉得是电脑双屏显示的问题,现在一般的电脑都支持双屏显示,但是具体的设置方法依三个大厂家的有点不一样,集成显卡的是INTEL的,如果你的主板上的接口只有一个物理显示接口(比如是VGA或DVI或HDMI)的做了不双屏显示的,至少要有两个物理接口。INTEL的集成主板若有两个物理接口,一般在桌面的右键--(WIN7 是 屏幕分辨率)里可以设置、或是ADM显卡或NVDIA的显卡,建议你安装相应显卡的完整驱动包,完整驱动包装完后会带有相应的屏幕设置工具,里面相关的多屏显示的设置。完成这个双屏的基本设置后,进软件有多少窗口时,你拖一个窗口到扩展屏上就可以实现主副屏不一样的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