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75KW绕线电机A相和C相运行电流是96A,B相45A,问题出在哪儿?

楼主(2021-12-02):
一75KW绕线电机A相和C相运行电流是96A,B相45A。如果把B相和C相调换,测量B相电流依然是45A左右。把电机转子三相开路,定子通入三相电源(测量是三相电压平衡)测量转子开路电压正常且平衡,此时测量定子三相电流,AC相50左右,B相为0.考虑是B相缺相,但测量定子三相电压又都是380V左右!问题出在哪儿?

求出现此类现象的根本原因有哪些?如何判断?

网友A:
(1)三相电源电压不平衡而引起电动机的三相电流不平衡﹔(⑵)电动机绕组匝间短路﹔

(⑶)绕组断路(或绕组并联支路中一条或几条支路断路)﹔(4)定子绕组内部分线圈接反﹔

(5)电动机三相绕组的匝数不相等。

三相异步电动机如由于上述原因而产生三相电流不平衡故障时,可采用以下方法处理:

(1)用电压表测量三相电源电压如确系不平衡时,则应找出原因子以排除﹔

(⑵)对于电动机绕组匝间短路故障,首先可观察绕组端部有无因高温使线圈烧焦、变色的地方,或闻到绝缘烧焦的气味。当目测观察找不出匝间短路位置时,可用短路侦察器进行检查。如果线圈内存在匝间短路,则串接在短路侦察器线圈回路的电流表读数就将明显增大﹔

网友B:
不可能是匝间短路,有匝间短路电机电流剧增、发热。还是查查电源吧,是否电源缺相。在这个电源上另接一台电机测试。

网友C:
电机空载电流与额定电流之比的关系:
2极:20~30%
4极:30~45%
6极:33~50%
8极:35~60%

参考资料: 《电工常用手册》

电机的问题大一点

网友D:
楼主情况未讲清楚,首先电机是星接还是角接?按照楼主所述,应该是角接。然后问题是否描述准确无误?不管怎么样,应该是电机故障的可能性比较大,可以将电机定子三相绕组分开,分别测量电机的三相是否断相。根据情况,继续进行检查。

网友E:
一75KW绕线电机A相和C相运行电流是96A,B相45A。。。。。。可能原因:B相电路中可能有线路开路。

如果把B相和C相调换,测量B相电流依然是45A左右。。。。。。B相线路开路(电流减半?)/绕组故障。

把电机转子三相开路,定子通入三相电源(测量是三相电压平衡)测量转子开路电压正常且平衡。。。。。。转子OK。

此时测量定子三相电流,AC相50左右,B相为0.考虑是B相缺相。。。。。。可能原因:星接电路--B相开路。

但测量定子三相电压又都是380V左右!问题出在哪儿?。。。。。。电源OK。

求出现此类现象的根本原因有哪些?如何判断?

初步结论:故障点在B相对应绕组及其接线。具体情况还要考虑启动线路等。

能给出个示意图就比较好。

网友F:
根据现象推理控制主回路交流接触器其中B相接触不良导致。

网友B:
楼主不讲究,一直也没回复信息说明情况和结果。

网友G:
根据楼主的描述,三相电均为380V,那么电源电压不存在缺相一说。问题出在绕组上,B相电流比A/C相电流小一倍,很可能是B相定子绕组反向所致,个人愚见,个位大神轻喷!

楼主(2022-01-18):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讲究,一直也没回复信息说明情况和结果。

楼主想讲究,但是电机厂家没有答复任何信息,电动机已经返厂维修了!老李很可爱,下次喝酱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7楼        内容: 楼主不讲究,一直也没回复信息说明情况和结果。楼主想讲究,但是电机厂家没有答复任何信息,电动机已经返厂维修了!老李很可爱,下次喝酱油...



老抽还是生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