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壤电阻率的定义及测试方法

楼主(2021-12-03):
  土壤电阻率的定义及测试方法

  土壤电阻率的定义是单位长度土壤电阻的平均值,单位是欧姆·米。

  土壤电阻率是接地工程计算中一个常用的参数,直接影响接地装置接地电阻的大小、地网地面电位分布、接触电压和跨步电压。

  土壤电阻率是决定接地体电阻的重要因素,为了合理设计接地装置,必须对土壤电阻率进行实测,以便用实测电阻率做接地电阻的计算参数。

  测量土壤电阻率的方法之一是对接地体进行接地电阻测量,测得接地体接地电阻后,再按下面的公式计算土壤电阻率。

  用钢管或圆钢作接地体时ρ=2πRjL/(ln(4L/d))=RjL/(0.336lg(4L/d))Ωcm

  其中L为钢管或圆钢入地长度,单位m

  d为钢管或圆钢直径,单位m

  Rj为测出的接地电阻值,单位Ω

  用扁钢作接地体时

  ρ=2πRjL/(ln(2L^2/(bh)))=RjL/(0.336lg(2L^2/(bh)))Ωcm

  其中L为扁钢长度,单位m

  b为扁钢厚度,单位m

  h为埋设深度,单位m。

  上述方法有个缺点,就是由于存在接地电阻的影响,可能造成很大误差,如果地层结构不均匀,计算出来的土壤电阻率也随着接地体的尺寸和埋设方式不同而变化。所以,有时也采用图4-27所示的四级法进行测量。

  仪器中X、B为电流极,c、d为电压极,四个电极分布在一条直线上,电极的插入深度h应小于极间距离a的1/20,根据电流表A和电压表V的指示,即可算出土壤电阻率

  ρ=2πaV/I

  其中ρ为计算土壤电阻率,单位Ωcm

  U为测量电压,单位V

  I为测量电流,单位A

  a为极间距离,单位m【https://www.hvhipot.cn/了解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