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与三菱FX5UPLC通讯成功后,只能写,不能读取数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12-03):
组态王与三菱FX5UPLC通讯成功后,只能写,不能读取数据是什么原因,求助!

就是我在组态王中输入值,在PLC的GX Works3中都能收到数据,但是PLC中的值在组态王中读取不了。

我的是三菱FX5UPLC,PLC跟电能表以RS485通讯连接。

PLC上能读取到电能表的值,但是这个值组态王读取不到。

我其他的配置问题是不是错误了,请各位大佬帮忙解答一下!

图1是显示了组态王和PLC是通讯成功的,

图2,3,4都是我的通讯配置设置

图5是我PLC从电能表上读取到的值

图6,7是组态王写入到PLC的值

楼主:
而且我还有一个是通过PLC控制电能表,在组态王中显示电能表的通讯连接状态,但一直是显示通讯失败。

也就是PLC读取电能表的值,然后组态王读取PLC中的值,就是读取不到。

网友A:
把超时时间设置稍微长一点,由3改为10,实在不行更新一下驱动。

网友A:
看看上面图中的参数设置,超时时间一般默认为10.

网友A:
PLC的设置参考如下:

网友A:
可以参考我发布的组态王和各种PLC通信视频教程:
http://bbs.gongkong.com/d/202108/866236/866236_1.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超时时间设置稍微长一点,由3改为10,实在不行更新一下驱动。...



我还想问一下,我在一台没有安装组态王软件的机器上,安装运行包的时候,提示我无法启动服务,是因为电脑没有安装到这两个组态王的服务吗?

然后打开运行系统,显示通讯失败,没有从PLC上读取到数值。

如果真的是因为没有安装这两个组态王服务,那要怎么安装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把超时时间设置稍微长一点,由3改为10,实在不行更新一下驱动。...】进行回复:        -----------------------...

是不是打包时,有一些额外的需要手动添加后,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Mgc123498" 的回复,发表在7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把超时时间设置稍微长一点,由3改为10,实在不行更新一下驱动。...】...



应该没有吧,我之前用的是组态王7.5SP3版本的打包之后,在另一台机器上安装都不会出现这个错误提示。现在换了组态王6.55版本的之后,打包在另一台安装,就会出现这个提示。我在好几台机器上面试过都是这样,弹出提示错误。

实际是能安装到运行包,也能打开,就是不能跟PLC通讯,读取不到数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7楼        对内容: 【引用 "Mgc123498" 的回复,发表在7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把超时时间设...

换电脑要记得换通讯的com口(或者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