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冗余PLC怎么选择

楼主(2021-12-03):
之前系统用的西门子1513R系列冗余PLC,因为最近西门子的价格还有供货周期,现在决定用国产冗余PLC代替,因为之前西门子的是主机冗余,I/O模块冗余,环网,输入,输出断线检测等,国产PLC不能完全满足,后来就从DCS里选,能满足但太大才小用了,后来又回来国产PLC,优先选有DCS的两家里的PLC。中控G5PR0系列,南大奥拓MA600,和利时LK系列,目前了解的信息有限,有说和利时好用,又说中控好用。搞的有点分不清了,因为产品确定后就不更改了,所以很慎重,不知道选择那家比较好,大家谁用过上述三家冗余PLC,给点建议,选那家好?谢谢!!

网友A:
和利时 肯定最好  中控次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和利时 肯定最好  中控次之



各位大佬,跪求KUKA机器人这三个指令说明书中文版的,已经大概知道跟out和in类似,但详细如何使用搞不懂,请大家帮忙解

网友C:
还有哪家?

网友D(2022-04-20):
  和利时PLC采用德国进口生产线做的,编程软件西门子step7就可以用,冗余这方面可能更好些

网友E(2022-06-10):
引用 网友D:
和利时PLC采用德国进口生产线做的,编程软件西门子step7就可以用,冗余这方面可能更好些...



和利时有自己的编程软件,怎么可能用step7就可以呢

网友E:
用过和利时的LK系列,还是可以的

网友F:
和利时是最优的选择,因为12年就一直用到现在没出过问题

网友G(2022-08-13):
引用 网友D:
和利时PLC采用德国进口生产线做的,编程软件西门子step7就可以用,冗余这方面可能更好些...

和利时什么产品可以用STEP7编程?你能说出来吗?怎么连和利时的人都没说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