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仪上的单位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12-04):
随着科技的发展,在石油化工、化学制造、制药微生物等行业,气体检测仪粉尘检测仪已经很普遍地出现在日常的工作中,不管是检测气体浓度粉尘浓度还是检测气体成分,或者是检测气体微泄漏,一款好用的气体检测仪能够给我们的生产生活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我们在日常使用气体检测仪粉尘检测仪的时候,气体检测仪的液晶显示屏上会出现%LEL、%VOL或者ppmmg/m³的字样,粉尘检测仪的显示屏上会出现ug/m³、mg/m³、g/m³那么这个单位具体是什么意思它们又是如何换算的,请看下文:

一、VOL%(气体体积百分比)

VOL是一个物理单位,他是描述气体体积的,是用百分比来表示的。就是某一种特定气体的体积在空气中所占的百分比。如5%VOL甲烷,代表的意思就是甲烷在空气中所占的体积是5%。我们的气体检测仪的检测范围很多都用VOL%来表述的,比如检测范围是0-100%的VOL,意思就是这款气体检测仪在检测某种气体的时候,可以检测到其在空气中的占比范围是0-100%。我们也可以设定某一个百分比数值的VOL作为报警点,当某种气体的含量达到或者超过这个设定值时,气体检测仪就会报警。这就涉及了另一个单位LEL%。

二、LEL%(爆炸下限)

可燃气体的概念是指能够与空气(或氧气)在一定的浓度范围内均匀混合形成预混气,遇到火源会发生爆炸,那么,这个可燃气体在空气中能引爆的最低体积百分比浓度,也就是我们说的气体爆炸下限浓度就是LEL%,简称是爆炸下限。他的单位也是百分比,即把爆炸下限分为一百份,一个单位为1LEL%,爆炸下限里面的气体体积的浓度是用VOL%来表示的。

三、PPM(气体体积百分比的百万分之一)

PPM的概念和VOL是差不多的,只不过PPM代表的是气体体积的百万分之一,例如10ppm二氧化碳指的是空气中含有百万分之10的二氧化碳,由于PPM单位是无量纲单位,大部分的能够检测PPM级别的气体检测仪,都是用来检测工作环境中气体微泄漏用的,因为气体微泄漏是很危险的,长时间的气体微泄漏可能会引起大事故,所以我们需要用PPM级的气体检测仪来及时排除微泄漏的地方。

四、mg/m³(质量浓度)

毫克每立方,气体的质量浓度单位,比如:空气中氟化氢浓度为5mg/m3,指每立方的空气中含有5mg氟化氢气体。

粉尘检测仪的ug/m³mg/m³、g/m³是粉尘颗粒物的质量浓度单位,比如:车间空气中的铝粉浓度为1000ug/m³,只美立方空气中含有1000ug的铝粉。

五、VOL%、LEL%、PPMug/m³mg/m³、g/m³之间的换算

VOL和PPM这两个单位的换算比较简单,因为%VOL是体积的百分比,而PPM则是体积的百万分比,所以1%(VOL)=10000PPM。

VOL和LEL这两个的换算我们要先找出被检测的可燃气体爆炸下限值是多少,空气中可燃气体浓度达到其爆炸下限值时,我们称这个场所的可燃气环境爆炸危险度为百分之百,例如氢气的LEL是4%VOL,即它在空气中的体积百分比达到4%VOL时,遇明火就会爆炸,因此将4%VOL作为100%危险来看,称为100%LEL,即4%VOL=100%LEL,那么1%VOL=25%LEL。

PPM和LEL这两个没办法直接换算,要先将LEL换算成VOL,再由VOL换算成PPM。这一个换算公式,PPM=%LEL×LEL(vol%)×100,以甲烷为例,20%LEL的甲烷是多少PPM,根据计算公式得出:20(%LEL)×1(%VOL)×100=2000PPm。

④PPM和mg/m³:这两个给大家推荐个速算公式)对于气体探测来说,速算公式的计算结果基本满足使用要求。):

X=M·C/22.4

C=22.4X/M

式中: X—污染物以每标立方米的毫克数表示的浓度值;

       C—污染物以ppm表示的浓度值;

       M—污染物的分之子量。

ug/m³mg/m³与g/m³:作为粉尘检测仪的质量浓度单位,换算也是比较简单的。ug/是每立方米多少微克,mg/是每立方米多少毫克g/m³是每立方米多少克以质量单位克为例:

1克等于1000毫克,计作1g=1000mg;

1毫克等于1000微克,计作1mg=1000ug;

1微克等于1000纳克,计作1ug=1000ng

对于气体检测仪能够检测PPM的都是很精准的气体检测仪,而LEL的气体检测仪一般用在测爆的场合,VOL的数量级是他们中最大的,也是比较常用的。

对于粉尘检测仪,一般用于车间粉尘检测与管道粉尘检测仪,ug/m³与mg/m³是粉尘检测仪常用的单位。这个有一定的标准:喷粉厂、面粉厂等车间和水泥粉尘浓度不得超过《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GBZ2.1-2007)规定,即:时间加权平均浓度总尘限值4mg/m3(4000ug/m3)、呼尘限值1.5mg/m3(1500ug/m3)。

我们熟悉了这单位都分别代表什么,也熟悉的他们的换算,这样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选择和使用一款气体检测仪与粉尘检测仪

网友A:
随着科技的发展,在石油化工、化学制造、制药微生物等行业,气体检测仪粉尘检测仪已经很普遍地出现在日常的工作中,不管是检测气体浓度粉尘浓度还是检测气体成分,或者是检测气体微泄漏,一款好用的气体检测仪能够给我们的生产生活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我们在日常使用气体检测仪粉尘检测仪的时候,气体检测仪的液晶显示屏上会出现%LEL、%VOL或者ppmmg/m³的字样,粉尘检测仪的显示屏上会出现ug/m³、mg/m³、g/m³那么这个单位具体是什么意思它们又是如何换算的,请看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