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500 CPU 1507SF无法连接问题

楼主(2021-12-05):
各位大神,设备是一台SIMATIC MICROBOX PC中,安装了S7-1500的CPU 1507SF。利用博途V15.1能查询到可访问的设备。可以用闪烁PLC(端口无问题)。但连接的时候显示“设备连接失败,在线无法建立到目标模块的连接”。请问是什么问题呢?是不是因为我没有源程序所以无法打开呢?1cdba392235a9308fa411068ec7702b.jpg

未来。

网友:
你可以在在线,可访问设备里显示查看程序,然后下载设备里的程序,

网友A:
查看一下本地IP网段

网友B:
电脑网段要跟PLC网段一致    安全性PLC需要密码认证

网友C(2022-01-23):
安全PLC 没选允许上载是连不上的,而且写F系的CPU是一开始就要加密安全块的,没有源程序是很难允许修改的,只有强制重新覆盖或者擦除

楼主(2022-06-19):
引用 网友C:
安全PLC 没选允许上载是连不上的,而且写F系的CPU是一开始就要加密安全块的,没有源程序是很难允许修改的,只有强制重新覆盖或者擦除...



现在确认了,在查找设备里面,双击PLC,就要求输入密码,这个是进口设备,老外不给密码,大神们能有什么办法吗?现在联系老外比较费劲,设备中有个变频器驱动电机不同步,变频器也锁了,无办法修改电机的额定转速。

网友B:
引用 楼主:
"kimwill"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安全PLC 没选允许上载是连不上的,而且写F系的CPU是一开始就要加密安全块的,没有源程序是很难允许修改的,只有强制重新覆盖或者擦除....



没有办法的  除非你重新写程序覆盖

网友D:
首先本地电脑IP要和PLC同一个网段,其次你的软件版本和下载程序时候版本一致,再次下载程序时候未选择禁止上传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首先本地电脑IP要和PLC同一个网段,其次你的软件版本和下载程序时候版本一致,再次下载程序时候未选择禁止上传功能...



别误导人家了  懂不懂安全PLC  121X FC默认就带安全密码读写设置,不设置都不行,不像普通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