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WORKS3电脑上画面显示不正常

楼主(2021-12-06):
微信图片_20211206083124.png如图所示,画面上啥也看不出来了,下载到屏上是正常的,只是电脑上显示不正常,预览也是啥都看不到,仿真倒是正常显示。本来是正常的,出现问题的那天把2345电脑管家卸载了,然后安装了火绒,具体是安装火绒之前还是之后出现的没注意,但是卸载了火绒之后还是这样。

楼主:
软件重装也试过了,没有任何变化

网友A:
1、仿真和加载到屏上是正常的,说明工程文件依然是完整、没有损坏的。

2、可能是工程路径的权限问题造成的(杀毒软件会更改软件进行“调用”权限),可以把这个工程复制一份,放到另一个盘里(换个路径),再打开看看效果;